关于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2011-01-12):
什么情况下,滤波电源的时候可以串电感再加电容,什么情况下只是加电容经行滤波?与被滤波的电源的电压(负载的功率)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A:
这是两种不同的滤波输入方式。先串联电感,叫电感输入滤波。没有电感就接上电容,叫电容输入滤波。
两种不同的滤波输入方式,对整流电路甚至变压器都会产生不同的作用,需要根据不同的要求去选择。

楼主:
我现在要滤掉12v电台(5W)的230Mhz的干扰,(电源12v)采用什么的滤波方式比较好啊?我现在电路是,电容输入滤波,加了2200uf的电解电容,和10nf的电容,还给传输线加了磁环,效果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行,传输数据的时候,出现误码?maychang大哥?

网友A:
3楼:
没有见到实际电路,不好说干扰问题。
而且你提供的信息也太少了。

首帖的问题,和你3楼的问题,根本是两回事。我2楼回复,与干扰无关。

楼主:
电路是,单片机输入数据给电台(串口ttl连接),电台再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上,电台是我们买的别人的成品。电路板上有12v的电源,是电池直接供给,单片机和留给电台的串口。(电台的电源由电路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