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8013输出方波

楼主(2011-01-12):
在TD_Poll中仅有一个语句
PA4 = ~PA4,发现方波的频率只有两百多K,想问问大侠,这个频率能再高点么?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在做一块GPIF控制的采集卡,但发现控制AD的信号频率太低(周期大于AD转换时间),采样频率始终上不去,只有一百多K,不知道是在哪除了问题

顺便再问,那位兄弟做过基于68013和Max115的数据采集卡,交流下,QQ343310728

网友A:
确认一下CPU工作频率是不是在24MHz,一般缺省是12MHz的,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CLKOUT管脚。

GPIF最快的例子是接硬盘,硬盘是有DSP处理器和缓存的,可以用DMA方式存取成块数据,这是GPIF的优势。如果你的采集卡上没有单独的处理器和存储器(如FIFO),那么MCU每次操作ADC,速度不会太高。

可以测量一下GPIF波形,确认一下每个波形的宽度是不是与设计的一致。

楼主:
2# dqyubsh 用示波器看了下,CLKOUT是48MHz,晶振用的是24MHz,另外初始化代码是: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Main函数中循环处代码:
while(TRUE)               // Main Loop
{
      if(GotSUD)            // Wait for SUDAV
      {
         SetupCommand();          // Implement setup command
         GotSUD = FALSE;            // Clear SUDAV flag
      }
      TD_Poll();
}
TD_Poll()函数代码:
void TD_Poll( void )
{
    PA4 = ~PA4;
}
实测了下,PA4输出方波只有352kHz,这个正常么?从Keil C中看汇编代码也才6条,按说48MHz时钟下应该不止这个频率的

网友A:
352kHz,大致是2.8uS,不足3us,我觉得够快了,对一款51单片机来说,已经顶天了。

48M时钟,一个时钟周期(晶振频率)是21nS,2.8uS大致是134个时钟周期。
51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包含12个时钟周期,那么134个时钟周期大致等于11个指令周期。

我初步数了一下,上述程序是6条指令,12个指令字节,你查查指令集,可以算出来用了几个指令周期。

51大部分指令不是单周期指令,所以,估算差不多。

对这个结果,相信你会失望。因为我就失望过。:)

网友A:
一个机器周期包含12个时钟周期,应该改为:一个指令周期包含12个时钟周期

网友B:
时钟你也可以用IF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