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关于STM8S103K3

楼主(2011-01-12):
adc 关于STM8S103K3有多少路问题?
在一个ST8S选型文档中
A/D inputs:4x10-bit
因该是四路吧

而在STM8S103xx的Rev 2中STM8S103 LQFP/VQFN 32-pin pinout中有
AIN0-5 6路ADC

楼主:
第二个图还来了两个AIN4??

网友A:
你没有看清楚文档~~~103K3是4路的没错 103没有K4  你上面的图是105K4有7路   3楼的链接PDF里面有3个型号  说高达5路是指F2/F3 这两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