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喇叭的噪音问题

楼主:
如图,信号的输入端是语音芯片的DA输出,接一个三极管
推动喇叭时声音偏小,我就接成这样的达林顿管,声音是大了,
但是当播放语音时一直伴随有 吱 的噪声。
我又在集电极和基极间加了一个电容(104),噪音听起来明显小了
但是声音也小了
  诸位,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11-01-12):
先要保证电源稳定,其次,在Q2的基极上对地加一个偏置电阻防止Q2误导通,反馈电容不需要,R3和C5的值要适当,具体跟前级电路相关。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我再试试

网友B:
3楼说的是  先保证电源稳定   另外可以在信号输入端加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