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11-01-12):
请问各位大哥转移指令有不相等则转移,有没有相等则转移?

网友A:
用汇编中的XRL,CJNE...

网友B:
CJNE加上JC

网友C:
查查汇编指令的书,直接的是没有

楼主:
谢谢了,又得翻旧账

网友D:
就非得要那样的指令?

网友E:
是啊,
CJNE 的下一句不就是相等?

楼主:
哦,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