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面板涂漆的问题

楼主(2011-01-12):
开发触摸按键时,做实验用的PVC材料,涂了漆,按键有问题
把漆刮掉,按键正常

PVC面板--3M双面胶--触摸按键控制板

涂漆时量到PVC面板有数百k电阻,
刮掉漆后量PVC面板量不到电阻

肯定是这层漆的缘故导致触摸按键失灵
把有漆的面板覆盖到触摸控制板上,手按下时采集到的数据变化量只有原来的10分之一不到,变化量小而且不集中,按一个键时,所有键的采集数据同时增大,这层漆是导体的缘故,是不是这层漆把手指电容充电时产生的电荷吸收掉了,相当于分布电容扩散?

另外,
听说有人做的触摸键用涂了漆的面板都能扫到按键。请问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你用的漆有问题,换合适的漆即可,漆本身是绝缘体,导电说明其中有特殊的添加剂。

网友B:
不同的漆成分不一样,会影响到按键的灵敏度!面板上面最好不要有金属物质!

网友C:
银粉漆成份主要为铝粉
有些金属闪光漆也含金属粉
你用的死马漆

网友D:
导电漆贵。

网友E(2013-11-26):
面板喷涂的油漆里面尽量不要参杂太多的导电成分,比如碳粉,金属漆什么的,但是我们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