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AN问题

楼主(2011-01-12):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还有你在寄存器里面看了没有就知道人家收到了?数据正确吗前后?

网友B:
问题只可能出在波特率,Id,屏蔽寄存器的设置上,你在好好查查,有结果了通报一声

网友C:
设置什么标识符

网友D:
你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E:
一般首先是检测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