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85和TL431哪个精度高点?稳定性强点?求高人指教

楼主(2011-01-12):
想做片内AD的基准。
这2个似乎价格和封装差不多。
看手册也看不出哪个精度高,稳飘低,求指教!!

网友A:
“看手册也看不出哪个精度高”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手册上不标注这些参数是不可能的。
贴出来看看。

网友B:
LM285指标好

楼主:
LM285指标好
引用 网友B:

感谢啊。

网友C:
叹气!
连规格书都看不懂还能做技术,真服了你。

网友D:
两个都好,就看你选择的IC的后缀。

网友E:
看手册才是正道。

网友F:
我看见有LM285 做基准的 高精度电源用的 uv级放大器里面

网友G:
主要看噪声,温漂指标!

网友H(2011-04-29):
LM285 稳定度是每度20PPM, TL431是每度50PPM,所以LM285 好于TL431.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网友I:
两个都好,看你选择的IC,

网友J:
都可以用

网友K:
我看见有LM285 做基准的 高精度电源用的 uv级放大器里面
引用 网友F:

LM285的温漂和长期漂移满足不了这个 uV 级别的应用吧?又是一个忽悠的产品!

网友H:
手册上给出的是典型参数,实际产品有离散性,当电压基准为1V, 用于12位AD时,4096个分辨度,每个分辨度为244UV.当温度系数是每度20PPM时,每12度漂移一个分辨度。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