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7805(用的是L7805)内部是不是都有输出短路保护了

楼主(2011-01-12):
(无正文)

网友A:
短路保护有2种呃。。
限流式保护、截流式保护。 一般的7805都是短路了以后,芯片过热进行的热保护。好像还真没见过有短路保护的。

网友B:
7805没有保护,短路直接烧板子,就不知道哪个比较不耐力先烧毁保护了。

网友C:
标准的7805只有输出保护,采用的是限流措施,但长时间过载是不行的。

网友B:
又原来7805是带输出保护的,一直以来看到板子因为短路烧毁的,以为7805没有保护功能。又学一招,真应了信春哥得永生。谢谢!:handshake

网友D:
热保护多半只对缓慢变化的大电流有效,对于象短路这样急剧升温的,恐怕热惯性就害死IC了

网友A:
同意6楼上的。 查了一下ds,发现的确有short circuit 的protection,属于限流型保护。 这时候所有的功率就都在7805上了,时间不能长。 一长了,就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