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性度问题

楼主:
在一些传感器的使用参数上会有一个线性度的问题:
输出信号变化:在满量程的50%时,±2%FSD或10%的显示值。
想问这里的显示值如何理解?2%和10%关系没太搞明白。请高手指点

具体如图,FSD好像是满刻度偏差的意思,但是与显示值的10%的关系如何,看图表反映出来怎么显示值还线性偏差小一些。

网友A(2011-01-12):
FSD?
没见过

网友A:
按照楼主说的情况,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要有个具体说明。
看上去你是物理量输入,数字值输出

楼主:
FSD?
没见过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应该是满刻度偏差Full Scale Deflection

楼主:
按照楼主说的情况,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要有个具体说明。
看上去你是物理量输入,数字值输出
引用 网友A:

上图了 其实就是一个传感器的输出,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