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检测

楼主(2011-01-12):
想做一个东西,需要检测是否下雨,请问谁知道有什么好用的雨传感器吗 具体什么型号,或者电路图,最好能说明下,谢谢

网友A:
用金属做两把梳子,交错在一起(但不要短路),然后测其电阻即可

楼主:
这样有吸附物的话不是就有干扰了吗 是不是有一种用红外检测的方法

网友B:
用类似2搂的方法,但用薄薄的防水材料将感应器进行防水密封,然后检测电极的电容变化率,这种方法即使上面积尘也不会有影响,因为检测的是短时间内的电容相对变化值而非绝对值。

网友C:
我看这些方法都有缺点,要玩就玩跟人的思维判断一样的:
就用机器视觉判断,用个摄像头再琢磨个算法,可靠灵敏,没有迟滞。

网友D:
我看这些方法都有缺点,要玩就玩跟人的思维判断一样的:
就用机器视觉判断,用个摄像头再琢磨个算法,可靠灵敏,没有迟滞。
引用 网友C:

这就不止贵一点点了。。。

网友E:
用湿敏电阻

网友F:
拿个铁桶放楼顶,下面放个电子秤

网友C:
用湿敏电阻, 检测毛毛雨不灵敏,下过雨后各个几分钟再下又检测不到。

网友C:
一个变通的方法也许可行,
定制个特殊形状和阻值的热敏电阻作为SENSOR的差分+输入,给这个热敏电阻加热测试它的阻值,同时用另一个不会被雨影响的热敏电阻作为SENSOR差分-输入(或者用来做补偿),加热后因雨水的影响热敏电阻的温度会低点,不下雨后雨水又很快因加热而蒸发掉,又可以检测下一次下雨,环境温度的影响已被另一个热敏电阻补偿掉。

网友G:
很久很久以前看过一个电路印象深刻,用一个高阻运放直接测空气电阻来判断下雨,图纸是美式的标准画法,从此对运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网友H:
有些高级汽车有下雨感知自动启动雨刷功能,不过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I:
LZ是在苏州还是在厦门!?

呵呵,前几天刚接到一个同事的求问,问题就是他以前的同事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寻求答案。

网友J:
匠人的強!簡單實用,只不過要定期清理鐵桶

网友I:
有些高级汽车有下雨感知自动启动雨刷功能,不过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引用 网友H:

据说,目前所有的带下雨感知的轿车,都是不太实用的

网友A:
别想太多了,这世上绝大部分系统都需要人定期维护的,呵呵
所以能满足实际要求即可

网友K:
我顶春阳大哥的“变介质型电容式传感器”,用“电梳子”应该是低成本较好的方法了。热敏电阻如果很久都没有雨滴滴到热敏电阻上,估计延迟会很长,衣服被淋湿完了。

网友L:
春阳说的方法最好,用两块金属板做成空气电容,下雨时极板间会有雨滴划过,介电常数变化,检测电容即可感知下雨,灵敏度极高。

网友B:
竖式的空气电容不好,介质参数变化太小了,传感器体积也太大,要横式的,雨水并不落入极板之间而是落在传感器表面,这已经足够改变介质参数了,用高频振荡信号可以检出不到1pF的电容变化量,几滴水就可以了,极板用类似电阻检测法的梳状线,密度越高越好,同时覆盖在上面的绝缘防水膜越薄越好,这样灵敏度会更高,大批量的话,完全可以利用硅片蚀刻工艺实现,表面喷涂一层薄薄的高强度高分子材料,如果用久了上面堆积了过多的泥,可以清理后恢复。这个东西甚至可以做成无线的,用太阳能电池供电,整机体积可以做的很小。当然,这个思路对设计工艺有一定技术要求,至少需要熟悉高频电子技术。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看过一个电路印象深刻,用一个高阻运放直接测空气电阻来判断下雨,图纸是美式的标准画法,从此对运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引用 网友G:

参考这个方法,改成测电容(方法可参考TOUCH KEY技术),垂直水平各1个检测,可以分辨出小雨,大雨、小雾、大雾等情况。

网友E:
9# 程序匠人

网友E:
有鸟在筒里拉屎怎么办?

网友M:
匠人的強!簡單實用,只不過要定期清理鐵桶
引用 网友J:

再加个电磁阀,没下雨(湿度传感器)的时候就放水  ,呵呵

网友B:
楼上想法不错,但不是做批量产品的思路。

网友B:
原因很简单,成本太高,体积太大,安装施工不易。

网友N:
看用处吧,我做过的雨水传感装置的传感部分是用开关做的,里面放了遇水膨胀的介子去触发开关,主要用在灌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