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虾,设计一个三分钟的计时器

楼主(2011-01-12):
请问下各位大虾,设计一个三分钟的计时器,怎样设计好点呢?我想到的是用几片计数器连起来,请问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A:
555 芯片 + 一个低漏电的电容。

网友B:
用晶体振荡器和计数器是最准确的。

楼主:
他精确度好像不要求特别高。。。我也想听听各位大虾的想法,我只想到一种电路。。学习下

楼主:
555 芯片 + 一个低漏电的电容。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要怎么做?想来想去没有想出来。。。。

网友B:
5楼:
用555搭成单稳态电路。
其实,任何单稳态芯片都可以实现。

楼主:
是不是接成单稳?

网友C:
接成单稳不行吧
计时不是定时。既然是计时,就应当有启动,要有最小计数(计时)单位,要有输出标记(定时时间到标记)。

网友B:
7楼:
是的。

网友B:
常用单稳态芯片还有74HC123等。

网友D:
单片计数电路最好、。

网友E:
555最经济了

网友F:
不是批量的话,5块钱买个电风扇的机械定时器,啥都了了,批量的找个1块钱的单片机OK

网友G:
cd4060~~~

百度一搜,一大把,RC振荡分频器,要多少时间有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