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讲讲这两个mos管的作用?

楼主:
请教大侠讲讲这两个mos管的作用?

楼主(2011-01-13):
我是新手,好像是第一次发贴,图弄了半天发上来。,麻烦大侠指点

网友A:
起开关的作用,
Q2开启---Q1开启---Vout输出.

网友B:
像是为了实现类似AGC的功能
Q1是调整管 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Q2实现分压控制 也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楼主:
Q1为P沟道,Q2为N沟道,,为什么会用这个连接设计呢,,

网友C:
Vin>2.5*6.1 V时,Q2导通,Q1导通,Vout=vIN。开始供电。

网友D:
我想应该是延时开启电源.
R15.R14,C12组成延时网络,延时后开启Q2,开启Q2之后,Q1随之导通,则Vout=Vin.

网友E:
稳压电源。

网友F:
7楼正确。

网友G:
7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