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交流220V如何整流到直流220V

楼主(2011-01-13):
我们有个项目是设计直流柜的整流模块,要求将市电220V整流为直流220V,请问电路如何设计?小弟刚接触开关电源这一块不是很清楚,希望大侠们能给我个详细的电路图分析下

网友A:
桥式整流+buck&boost型PFC

楼主:
蚂蚁能否给个参考的电路图呢?我参照图分析下

网友A:
画图太浪费时间了
你找个ltc3780的手册看一下buck&boost四开关拓朴,然后再找个PFC控制器了解了,两颗结合起来就是了。
不过这个难度很大,初学的话,你直接用一颗PFC控制器,把BOOST改成BUCK-boost反极输出就行了,效率不比boost低多少

网友B:
最简单用一个变压器再桥式整流,否则用开关电源,又是一个繁

网友C:
经变压器再整流,还得加稳压

网友D:
直接做个PFC稳压到220vdc就好了,类似的芯片有很多选择。

网友A:
用什么芯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