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设计的TTL远距离通讯接口,请分析一下

楼主(2011-01-13):
这个是我公司一个牛人设计的TTL远距离通讯电路,
但是图中的R3有什么用?远距离本来线阻就大,为什么还要弄个R3=10,R5=10?

网友A:
防突波限流;

网友B:
保护接口

网友C:
能有几公里啊?:lol

网友D:
R3,R5只是起保护作用,防止线路短路,如果改成PTC保险丝那就更好了!

网友E:
6楼误导了

网友F:
能很简单、防止芯片损坏;效果不好

网友G:
阻抗匹配 防止信号反射

这个说法不正确。只有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的情况下,信号反射才会导致信号错误。比如波特率115.2kbps的波长差不多为2.6千米。
这个说法不正确。只有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信号反射。比如波特率115.2kbps的波长差不多为2.6千米。
这个说法不正确。只有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信号反射。比如波特率115200bps的波长差不多为2.6千米。
这个说法不正确。只有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信号反射。比如波特率115200bps的波长差不多为2.6千米。

网友H:
支持9楼的

这个说法不正确。只有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的情况下,信号反射才会导致信号错误。比如波特率115.2kbps的波长差不多为2.6千米。

网友I:
直接问设计的人

网友J:
是呀,阻抗匹配很重要

对高速信号,传送距离较远,阻抗匹配很重要

网友K:
支持9楼!

这个说法不正确。只有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的情况下,信号反射才会导致信号错误。比如波特率115.2kbps的波长差不多为2.6千米。

网友L(2011-09-06):
支持9楼。

这个说法不正确。只有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的情况下,信号反射才会导致信号错误。比如波特率115.2kbps的波长差不多为2.6千米。

网友M:
我也受教了

网友N:
ttl 电平能远距离通讯吗?

网友O:
防止信号反射

这个说法不正确。只有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的情况下,信号反射才会导致信号错误。比如波特率115.2kbps的波长差不多为2.6千米。

网友P:
我认为避免短路,另外电路图可能不全!

网友Q(2011-10-20):
好像是串口啊,前面有RXD, TXD

网友R:
以后发帖不要搞噱头!我还以为有多么牛的电路?本想学习一下如何远距离,哪知道很受伤!

网友S:
很有启发

网友T:
阻抗匹配,防止信号反射、过冲~

低速信号不存在阻抗不匹配、信号反射会导致信号波形变差的说法!增加阻尼减少过冲是对的。

网友U:
这就是你们公司的牛人?
我觉得你更牛!把这个电路发上来;

兄弟NB!

网友V:
防止反射信号影响输入信号

低速信号不存在阻抗不匹配、信号反射会导致信号波形变差的说法!增加阻尼减少过冲是对的

网友W:
太业余了!

网友X:
打击了,这只能算牛毛

网友Y:
10R电阻基本没什么用,起不了保护作用

正解。

网友Z:
TTL电平的串口,有效传输距离15M,再远就不行了。如果如图RXD、TXD是TTL输出的话,好像不会是远距离传输的电路。

网友AA:
大家都知道是主抗匹配,可是阻抗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哪位大侠明白?

不要滥用阻抗匹配!

网友AB(2013-08-16):
看你那接口,不会是用51系列单片机吧!!!这个电路抗干扰能力太差了。。。告诉你怎么做可以保证它死掉,你就把通讯线拉直放到地上,然后做死的开关白炽灯。。。。保证很过瘾的。。。

网友AC:
9楼支持

不要滥用阻抗匹配!

网友AD:
阻抗匹配

不要滥用阻抗匹配!

网友AE(2013-10-04):
能有多远。。

网友AF(2017-06-22):
为什么是10欧

网友AG:
起保护作用,防止电流过大

网友AH:
电阻隔离,保护作用吧

网友AI(2017-10-27):
以前用过2个电路板之间直接TTL串口通信,线长大约20cm,板上还有几瓦的小电机。电机转起来,如果没有那个电阻,会莫名其妙地偶尔丢失字节,串上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