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1RB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1-13):
板子在仿真时能正常运行,把程序下到板子里程序却启动不了,用仿真器让程序跑起来再拔掉也能运行,反复检查BOOT引脚,ICF文件,startup文件都没发现问题,那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硬件问题。

楼主:
硬件也经过几次检查,电源,晶体,复位引脚没发现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能导致仿真运行正常,而下载之后不正常?很奇怪的是我测量晶体有启振,而主循环好像没运行。

楼主:
折腾了两天,算是找到问题,不知道手册有没有注明,反正我没看见:
如果这样写: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
就出现我描述的问题,如果按下面这样写就没问题: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问题很显然,没有先开启时钟,导致端口配置没有生效,但是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可以?我之前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以为先开时钟后开时钟没什么关系,加上仿真能运行让我吃大亏

网友B:
规格书里面肯定有说到的,外设没有时钟你往它寄存器里面写数据都是无用的
我不会贴图,你可以看规格书的第103页,总1072页;

摘抄如下:
Note: When the peripheral clock is not active, the peripheral register values may not be readable by software and the returned value is always 0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