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dxp里能不能找到cr1220纽扣电池的封装?

楼主(2011-01-13):
哪位知道在哪能找到cr1220纽扣电池的封装。还有连接仿真器jlink v8的底座是不是用DXP里的HEADER10X2就成啊?

网友A:
我觉得你拿游标卡尺量一下,自己画一个比较靠谱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这个吗?

楼主:
呵呵,现在手上没有啊。

网友C:
自己测一下,画个封装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绘制吧

网友E:
我宁愿相信自己

网友F:
连接仿真器jlink v8的底座是用DXP里的HEADER10X2就成,在于纽扣电池的封装最好先拿到实物,再根据实物画一个。

网友G(2011-10-30):
唉,还是自己画吧

网友H(2017-02-19):
大哥,只把图片上传。。。。

网友B(2017-04-06):
晕啊,2011年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