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与MOS管,用哪个?

楼主(2011-01-13):
大侠们,在进行电源切换控制中,MCU控制
使用继电器好呢,还是用MOS管好呢?
继电器的话,我担心寿命、可靠性呀
MOS呢,我不知道,但我看很多板子都是用继电器不用MOS管
就搞不明白,MOS为什么用的没继电器多呢,难道有什么不好之处?
比如说 静电?听说MOS很怕静电的,但是现在的MOS管不都用一个保护二极管在里面了吗?
还是说价格?继电器的价格也不低的哟
还有体积,这个方面应该是MOS有优势的
而且,继电器的话还需要一个三极管去控制的
但是为什么以前那些板子,都是用继电器呢?
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跪谢

网友A:
待高手解决。。。。。。。。。。

你的是切断电源吗?   MOS管有漏电流

网友B:
你没说清楚  你用在什么场合。

PLC  开关量输出 分两种   晶体管和继电器。

场合不同选型不同。

楼主:
感谢两位的
用于控制系统的供电,有220V进来的话,用220V
没有的话,备用电池供电
工业级的

网友B:
功率多大?

网友C:
如果是直接控制交流220的话,MOS管的成本估计要比继电器高得多。
不过你只是切换备用电源而已,为什么不直接控制低压端切换?

网友D:
切换频率不高的话,还是继电器可靠,

网友E:
如果经常动作就用MOS管(直流)或可控硅(交流),只有在偶尔动作的情况下用继电器,继电器是有动作次数限制的,且动作时间相比MOS管或可控硅要慢的多。

网友F:
以前用继电器,是因为那时MOS价格太高,继电器相对比较便宜。

楼主:
那现在MOS的价格也降了很多的了,是不是意味着继电器的应用会越来越少了呢?
那我这个的话,动作不是很频繁的,用MOS管还是用继电器好呢?
在可靠性方面,那个更好呢?比如防尘,老化等方面

网友E:
各有各的适用,比如控制较高电压或较大电流时,还是继电器的成本要低的多,至于楼主用什么最合适,要先说明电压、电流情况,从可靠性角度讲,MOS管比继电器要可靠的多。

楼主:
各有各的适用,比如控制较高电压或较大电流时,还是继电器的成本要低的多,至于楼主用什么最合适,要先说明电压、电流情况,从可靠性角度讲,MOS管比继电器要可靠的多。 ...
引用 网友E:

电压36V,电流5A的样子

网友E:
这个还是用MOS管好,二者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G:
电流5A这么大,因该用电子开关

网友H:
继电器的最大优势是 驱动电路与负载是隔离的,适合切换楼主说的AC220V等热地电压

MOSFET要切换这种电压需要做隔离驱动,电路会复杂一些

网友I:
220V和36V切换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J:
MOS管要比继电器切换速度快

网友K:
16楼说的对,关键就是在隔离问题!!隔离不好mos会直接报废

网友:
可以用那种带光耦的MOS型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