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的请教!

楼主(2011-01-13):
想用一个ICE1PCS01做一个700W的BOOST电路,电路拓扑比较简单,如下图.
不过我不是用来做PFC,是想将一个12V 60A的直流电压转换成48V 12A的直流输出,针对这个电路有一些小疑问:
1. 输入地线上的电流采样电阻是一个难点?如此大的输入电流,如何用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来实现取样?
2. 这种功率等级应该用多大的开关频率比较合理?

谢谢指教!

电路图:

网友A:
1. 可以用分流器,配合比较器检测电流;
2. 你选用一颗控制IC,会有一个频率范围,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可调的,这个功率等级,最好控制在100k附近。

不过提醒你一下,BOOST用来做12V转48V不容易,建议用交错正激或推挽

网友B:
用推挽来做相对简单多了。

网友A:
各有各的好,推挽变压器的体积稍微大了些

网友B:
z在隔离与不隔离的选择上,推挽就自由多了。

网友A:
只有推挽才自由吗?

网友B:
我有这么说过吗?

网友A:
那可能是误解吧

网友A:
因为2楼我说交错正激和推挽,你后面就接着一直说推挽自由度好,误会你认为正激不自由,多有得罪

网友B:
客气了,多多向你请教才是。

网友A:
那里那里,以后请版主多多关照,只要不折腾我就行了

网友C:
大侠们,请问下如何给大电容快速放电,要简单安全的方法。我们频繁的进行放电,但没有相关设备

网友A:
电容的电压及容量是多大?
恒功率充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电源的供电能力;
大电流恒流放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开关器件的电流参数

楼主:
1.分流器检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过大电流,偶一直在想用功率电阻,怎么没想到呢?

2.想用ICE1PCS01这个芯片,是因为看到DATASHEET里面貌似外围比较简洁,调试的时候可能会相对方便一些。

3. 用这种拓扑将12V转48V会比较困难?大蚂蚁何以这样说呢?指点

2# PowerAnts

网友A:
变比太高,占空比太大,输出二极管导能时间很小,应力很大,一般最多做到3倍
当然了,如果不管效率,那么做十倍一百倍都可以做,只是变比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D:
:lol看到伟林大哥和蚂蚁大哥互谦真是另有一番风趣。。。。

网友A:
昨晚伟林下班了跑蛇口来要缠着要俺请吃饭,浪费俺3小时业余时间。:@

楼主:
伟林大侠不是在广州上班的么?:curse:

17# PowerAnts

网友A:
现在在深圳罗湖

网友E:
这样的电路能行?用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可以了。

网友F:
这个电路也是开关电源,只是升压比太高了

网友G:
猛,居然冒出个电源圈圈……

网友A:
也许是一颗新星

网友B:
12升48,升压比不算高。

网友A:
AC100V的PFC为啥效率比220V差很多?同样是升到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