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秒积相等和磁复位

楼主(2011-01-13):
伏秒积相等 是不是 就是说 磁复位了?
跟漏感什么的 有没有关系??

请指教!

网友A:
伏秒积相等 是不是 就是说 磁复位了?   对
跟漏感什么的 有没有关系??           不但跟漏感没关系,跟自感也没关系。

楼主:
变压器一个周期后 伏秒积相同
磁场强度是回不到初始状态的
回复的是磁感应强度是不是这样理解??
而磁感应强度回复了  就是磁复位了

楼主:
好像说反了 我

楼主:
应该是磁场强度回复了

感应强度  没有回复

那么 这样是不是就是磁复位了??

网友B:
跟互感有关系,剩磁决定磁复位。

网友A:
互感只决定电压传输损失,剩磁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

楼主:
那说起来
伏秒积相等 是不是 就是说 磁  没有 复位??????

楼主:
伏秒积相等 确切定义究竟是??

楼主:
伏秒积:正向电压*正向电压时间=反向电压*反向电压时间
这是知道的 可是体现出来的 是不是电流为零了??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伏秒伏之和等于零才复位,因为消磁电压与充磁电压极性相反。
伟林电源提出剩磁的问题,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当磁阻很小时,磁通回不到初始位置

楼主:
那是不是 伏秒积之和为零了——体现是 电流为零
但是由于剩磁的存在 其实是没有 磁复位的??

网友B:
互感只决定电压传输损失,剩磁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的互感是指的是互感漏感。

网友A:
麻烦一下,先去看书。互感指的是什么

网友A:
互感漏感是个新名词

网友B:
还有自感漏感

楼主:
互感漏感在这里???是???

楼主:
估计会歪楼。。。

我做下总结 看对不对——伏秒积为0,但是由于剩磁的存在,在忽略剩磁的情况下,磁是复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