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问题

楼主(2011-01-13):
用的放大器是lm358
目的是想测电池 0--20A负载电流。电路上我接了个10毫欧采样电阻。准备采用lm358差分信号放大,如上参考接法,
实际R3 R6 接的0.01K。软件仿真时候,
差分输入端电流加 20A时,输出电压1.2v
                        10A时  输出电压1.1v
                         1A     输出电压0.7V
大概如上情况,意思我的电流变化时候,增益电压变化没有拉开,我的AD采集,电压值分不开啊。这样情况改如何处理。哪位朋友指导下。

B1@$4M)LOT0(CP`7R4$[)HN.jpg (31.7 KB )

楼主:
补充下,+v1   +v2接在采样电阻两端的
           采样电压0.2v    20A时,输出电压1.2v
                             0.12       10A时  输出电压1.1v
                             0.03v     1A     输出电压0.7V

网友A:
如果你接0.01K的话那不是放大10000倍

楼主:
是的。如果r3 6 接1K放大倍数理论应该是100倍。输出电压V0特别小。 不知道我用这个接法来测采样电阻电压,也就是测电流,可不可行。 谁有什么好方法,指导下。

网友B:
你用LM358测试mV信号。呵呵,选错器件了,它的失调电压基本上是mV级别的。

你的图是从datasheet里面直接copy过来的吧。工程中不能用!

网友C:
搞个仪表放大器吧,这个根本测不准,不过要注意输入共模电压

网友D:
你的放大器共模电压范围不对

网友E:
仪放就太贵了,采用电阻用0.1欧姆的,则0~20A对应的电压就是0~2V,可以再放大2倍,也就是0~4V,这样可以采用轨到轨5V供电的运放,根据产品需要做到的检测精度选择不同Vos的运放,比如mV级别的、uV级别的,放两份运放规格给楼主参考: SGM8521-2-4.pdf (539.11 KB)
如果要求检测的精度要求更高,也可采用SGM8551,Vos最大典型值4uV、最大24uV。

楼主:
谢谢 楼上朋友建议。我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根据我的例子,lm358的 VCC 应该接个24v 固定电压。
采样电阻上电流0 --20A 变化时,输出端即可 0--20V线性变化。

网友E:
如果系统中有24V电压,那采样电阻就不用太小了,1欧姆的啦,不过LM358本身的失调电压可是有些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