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块工业用的ARM咋就这么难呢。。。。

楼主(2011-01-13):
想选块工业用的ARM9,带LCD控制,能处理中量的运算,跑跑linux,做人机界面及部分处理,然后用FPGA采集数据和输出。
结果FPGA选好了,ARM9确挑了几天没挑着好的。。。。。

三星的吧,学的人很多,但都是消费电子类的芯片。
LPC有块LPC2478,不过串口有点问题。。。
atmel的SAM9261也可以,可惜不好买。。。
TI的OMAP系列,貌似用的人少,开发板也没几块,而且又太高端。。
ST的吧,我就没找到一块带LCD控制的。。。
PXA270吧,用的人就更少了,而且INTEL不知道国内好不好买。。。。
NUC950a,用的人比上面的还少。。。。

选得郁闷啊。。。。。

大家有啥好片子或方案,帮推荐下。。。谢了先

楼主:
EP9315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只剩这个了。。。

网友B:
LPC2478是ARM7。
LPC3xxx系列没有吗?

网友B:
NXP的ARM9还真没有带LCD驱动器的,ARM7里面倒还有几款。

楼主:
NXP的LCP系列的串口中断有点问题,所以就没选。
选了很久,EP9315也看过,不知道是啥原因否定了,挑得头晕忘记了。。

网友C:
NXP的串口中断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78只会给出出fifo空中断,而没给出fifo和移位寄存器空中断。也就是说,你只能及时知道fifo中有没有数据,而如果要知道数据有没有发送完成的话,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再自行检测状态寄存器。波特率较低时的485通信模式下,这得多浪费时间啊。

其它地方看到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2478只会给出出fifo空中断,而没给出fifo和移位寄存器空中断。也就是说,你只能及时知道fifo中有没有数据,而如果要知道数据有没有发送完成的话,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再自行检测状态寄存器。波特率较低时的485通信模式下,这得多浪费时间啊。

其它地方看到的

----------------------------------------------------------------------------
用作485,禁止FIFO功能,不就行了么?

网友E:
你真的想用于工业最好考虑Power PC

操作系统用VxWorks

网友F:
回复 网友C:
2478只会给出出fifo空中断,而没给出fifo和移位寄存器空中断。也就是说,你只能及时知道fifo中有没有数据,而如果要知道数据有没有发送完成的话,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再自行检测状态寄存器。波特率较低时 ...
引用 楼主:

除了51,好象我印象里就没有片子有你说的那个功能了吧???标准的16C550是没有的!而大部分片子里的串口都跟16C550差不多......

网友G:
用9261吧。只要你一上量后,代理那里还是很好拿到货的!如你只用几十片,就建议你买别人做好的板子!

楼主:
除了51,好象我印象里就没有片子有你说的那个功能了吧???标准的16C550是没有的!而大部分片子里的串口都跟16C550差不多......
引用 网友F:

STM32就有呀

楼主:
你真的想用于工业最好考虑Power PC

操作系统用VxWorks
引用 网友E:

Power PC的开发板好贵啊,有点承担不起....

楼主:
用9261吧。只要你一上量后,代理那里还是很好拿到货的!如你只用几十片,就建议你买别人做好的板子!
引用 网友G:

9260貌似有180块才拿到货的.....ATMEL在中国的正规代理是哪家啊?

网友H:
哎 楼主 主要还是没有深入了解 的结果! 所谓知之半解。
ST的吧,我就没找到一块带LCD控制的???
ST的 FSMC 是做啥的 你查查?
主要看你的速度要多快的问题!

网友I:
fsmc推LCD就算了,做做很简单的应用还凑合。
其实,atmel的ARM9,NUC的ARM9都没有问题。
TI的也完全可以放心用。
用量不大,还瞎操心,LZ完全是多想了。。。

楼主:
我确实想得太多了..而且确实知之半解,这是头一次选片子....
只是想为了未来的一些应用提前了解一下,做下功课.
现在想来,管那么多干啥,选挑一种熟悉了再说....
大家的话真是一语中的,非常感谢....

网友J:
回复 楼主:
ARM是个发展趋势~

网友K:
传说中的王道,发展迅猛,今年做了一年的软件,重新回归对着目标处理器写代码的日子!
现在选择ARM,艰难学习中。

网友L:
我感觉不必太纠结工业不工业的....能用Linux的地方环境也差不哪去.....
选一款好开发的....如果真是应用环境有问题....再在外面下功夫就是了.....

网友M:
atmel的at91sam9G20/9G45/9m10可以
飞思卡尔的i.mx27/31/51系列都可以

网友N:
楼上说的是,飞思卡尔的MX27就有工业级的,不过确实比较贵罢了

网友O:
三星ARM工业级可以订货的啊!
2410,2440都是有工业级产品!

S3C2410A20-Y08N,S3C2440A40-YQ8N都属于工业级别,比商业级别温宽大很不少!

网友P:
您好,选择工业ARM,盈安信科技帮到您。

网友P:
如果您有需求,可以联络我。

我推荐您一个:LPC3250比较合适。
带LCD控制器,ARM926EJ,296个脚,功能很多。
带VFP,运算问题不大,频率在266M。
价格也低廉。

ATMEL的ARM9目前价格偏高,订货有问题,建议不要选。

网友P:
说到EP9315,功能还是比较全的,但是我不建议您选。

我们是专业做EP9315的,做了超过5年了。
目前还在给客户供货。

主要原因:第一:功耗大,稳定度要稍微差一些。
第二:价格高,目前供货问题不大,但是未来1年,就很难说。
第三:整个EP系列ARM的团队都不在了,他们也没有新品出来。

网友P:
其实,EP9315价格是高太多了,200MHZ的CPU,现在一般都在50-80RMB之间,但是9315高的有些离谱。
特别是工业的。

网友Q(2011-02-12):
atmel前些年是不好买,现在好像好些了。我们公司前段时间也在选一款ARM9芯片。最后用的是TI的AM1808。主要是安富利的销售服务太到位了。价钱又便宜,售后又好,性能也不差,搞得我们都没理由不选它

网友P:
ATMEL现在供货出现问题了,
TI是大公司,服务做的很专业。
谁不愿意选择一个服务好的公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