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RS485保护电路

楼主(2011-01-13):
RS485保护电路有简单的,也有多重保护的。比如上图多重保护的可靠性就较好,但是觉得稍微复杂了点。请问大家的保护电路都是如何做的?一般的话,用两个绕制电阻加三个TVS可以了吗?

网友A:
根据使用环境删减,参考下面电路

楼主:
看到chunyang大哥以前的回帖说使用max487等自带保护的芯片,可以省去一些保护措施。
但是实际使用中,MAX485/MAX487不加任何保护的话有很多损坏的现象。
比如我现在使用MAX485,在普通环境使用,需要哪些保护?

网友B:
如果TVS没有可靠接大地,作用有限

网友C:
3楼没有准确理解我说的话,注意型号尾缀,不同尾缀代表不同含义,有抗ESD型的,但这类增强型接口片仍可能需要防护,只是要看防护什么,不同危险因素有不同的防御策略和方法,必须正确应对,首要要进行的是电气环境分析,不存在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防护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chunyang和楼上几位,我的产品应用在船舶上,接大地不合适(还是塑料外壳)
如4楼zjp8683463所说,如果不接大地,那TVS和放电管的作用有限。
我现在的方案是:AB线上串EMI滤波三脚电容器,再加上差模保护。请帮我参考,谢谢!

网友C:
船上通常不会有强的电磁干扰,但电源会比较“脏”,重点要设计好电源,端口防护采用隔离和钳位措施就可以了。滤波电容是不能串在回路中的,也无必要。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方案能否抵抗380V交流3分钟?
我现在一仪表,标准里定义RS485通讯必须要接上380V的交流电3分钟不能损坏。

网友E:
你需要加入PTC器件才行

网友F:
8楼,380加三分钟不坏,那说明什么?

网友G:
两线间的保护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B:
没听说过信号线要耐380V交流...把信号线接到380,烧了白烧,再买.
防雷击算是很高要求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方案能否抵抗380V交流3分钟?
我现在一仪表,标准里定义RS485通讯必须要接上380V的交流电3分钟不能损坏。
引用 网友D:

特殊要求有特殊设计来应对,该要求楼主电路做不到,多数应用也无此要求。

网友D:
没听说过信号线要耐380V交流...把信号线接到380,烧了白烧,再买.
防雷击算是很高要求了.
引用 网友B:

在各省电力招标中的订货标准就有,最早是江苏电力的订货标准中明确。

网友D:
RS485通讯基本要求:
(1)应采用专用RS485芯片,RS485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应有光电隔离;
(2)RS485输出端子与强电端子间应能承受4kV的电压历时1分钟的耐压试验;
(3)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8kV的静电接触放电;
(4)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4kV的浪涌试验(对零线);
(5)RS485接口A、B端子间应能承受380V的交流电历时5分钟不损坏;
(5)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1kV快瞬变脉冲群耦合试验,试验过程中能正常通信;
(6)各项试验后RS485接口应能正常通信。
(7)通信规约必须符合要求

网友C:
电力系统的要求往往是比较“变态”的。

网友D:
电力系统办事效率更加变态,一天的事情非得要一个星期以上办,每次最怕到内地各个电力市局去出差了。

网友C:
变态的人当然做变态的事,变态的事做多了人也肯定变态……

网友B:
电力局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自己省事,接错线也不会坏.
反正提要求也是动动嘴.

网友H:
我很好奇的是这样做出来485的成本。
其中每一项单独合规都还好做,这么多一起上可就受不了。
光是保护器件都比设备本身要贵了。

电力、石化,都不是省油的灯……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方案能否抵抗380V交流3分钟?
我现在一仪表,标准里定义RS485通讯必须要接上380V的交流电3分钟不能损坏。
引用 网友D:

这还叫RS485么?

网友F:
都是电力设计院那帮出的图纸,比较变态

网友D:
这还叫RS485么?
引用 网友D:

RS485通讯基本要求:
(1)应采用专用RS485芯片,RS485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应有光电隔离;
(2)RS485输出端子与强电端子间应能承受4kV的电压历时1分钟的耐压试验;
(3)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8kV的静电接触放电;
(4)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4kV的浪涌试验(对零线);
(5)RS485接口A、B端子间应能承受380V的交流电历时5分钟不损坏;
(5)RS485输出端子应能承受1kV快瞬变脉冲群耦合试验,试验过程中能正常通信;
(6)各项试验后RS485接口应能正常通信。
(7)通信规约必须符合要求

网友I:
箍位加自恢复保险丝应该就可以做到380不坏了。

网友J:
20# zjp8683463 对于它们,钱都不是自己的,无所谓

网友K:
楼主采用的浪拓电子的防护方案非常不错。防雷设计是保证电子系统可靠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通信设备而言,雷电过电压来源主要包括感应过电压、雷电侵入波和反击过电压。

在一般情况下,RS-485信号接口必须采取系统防护、和多级防护的防雷原则。室内和户外的防雷等级会有所差别。

网友K:
RS485接口的在电力系统的确要求380V历电5分钟。

根据电涌持续时间的不同,也可以使用非线性电阻(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PTC),它可以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使得协调阻抗达到一种高阻状态,进一步扼制电流并触发过压保护器件。
PTC热敏电阻器串接在485通信接口中,可有效防止通信线路因意外破损或人为损害而导入的220V市电对该接口的损坏,也可适当降低雷电感应通信线路对该接口的影响。

网友L:
流量仪表接PLC远程采集数据,有时RS485也会损坏。主要也是雷击多发地区。

网友M(2011-06-29):
有钱能使鬼推磨

网友N:
不都是光耦隔离加PTC 这样做么?

网友O(2012-09-01):
学习了,我做的一个上面485保护就很好。   光耦隔离加PTC加TVS加防**。

网友P:
为了防止电力线接触,因为施工过程中可能会接错。
考虑:
1、选择合适的GDT,保证加380V,GDT的不能动作;
2、整个回路要限流,(380-钳位电压)/2R 在器件能承受范围内。

网友P:
这种要求不能说变态

网友Q:
我的RS485完全同 LZ的图,抗感应雷木问题,直击雷,啥器件都浮云,山顶上的移动基站,直击雷能将闸刀开关的铜片烧掉。

网友R:
只要两个TVS管即可了

网友S:
:)看了楼上大家讨论,学到了点,有了点心得;:lol
原本485芯片是根据不同应用有相应选择,这些都是对于芯片最基本的防护,在各个具体防护应用时都需要增加特定的防护措施的,比如电力系统,就需要一个防护三相电力瞬时耐压,二个要考虑雷击方面,就需要增加放电管和瞬态抑制二极管和一些相应隔离措施等等。

网友T(2014-12-14):
我发个 常用 接口 保护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