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01-13):
如图所示,L1,L2并联连接
假如现在突然合上开关K1,在最终达到稳定状态后,i1会不会等于i2呢?
如果不等的话,会是怎样的关系?(理想状态下)
如果说,从电压的角度来考虑,电感两端的电压相等,都为V
然后,V=L1*(di1/dt)=L2*(di2/dt)
然后分别得出电流值。
这样的话,i=I1
V又将变成多少呢?在开关合上的瞬间,即V0=无穷?是这样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两个电感并联,他们分别的时间常数该如何确定?
为什么是他们合并在一起的时间常数呢?

网友A:
如果理想状态下  稳定后是相等的

网友B:
如果是理想的,则电流与感量成反比,但实际上由于电感存在电阻分量,因此最终电流由电感的电阻决定电流的分配

网友A:
我说的理想是不考虑那个电阻的

网友C:
4楼:
两个不同电感量理想电感并联,再与电阻串联,最终电流分配是与电感量成反比的。解方程即知。

网友D(2014-12-29):
楼上maychang大叔正解,电感也是有感抗的,XL=j2πL

网友E:
噢噢噢噢噢噢噢居然是电流源,还是理想状况。。。。。。。会不会是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