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各位神马

楼主:
小弟是在校菜鸟,问各位大神点问题,我想用这个电路做一串不连续的正弦波,右边是输入,左边是输出,先用dac832做的波形,然后经过功率放大器LM1875,再经过变压器(T1)放大,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正弦波的尾巴都有振铃现象,就像衰减震荡一样,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第二个就是DA成型时有毛刺,是因为开关导通时间不一致造成的么,但是dac0832是有2个缓冲区的啊
第三个 变压器的负载电阻是5k 峰峰值是100伏 我的功率放大器选择是不是有问题 我该用什么功率放大器呢 因为1875我感觉特别容易震荡 而且还很热
第四 我画的是2层板 我这种电路最后输出的噪声降到50毫伏以下么,现在是200毫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第五个 正弦波频率是20hz-8000hz 但是变压器60hz就过不去了,低频应该怎么解决呢
第六个 电路图是不是存在致命的错误呢,请教谁能帮我指点出来

网友A(2011-01-13):
从何抄来就去问何人,这种涉及基础问题,通常大神们都不会答的

楼主:
2楼这个真不是超抄的,是我自己做的

网友B:
1. 尾巴上有振铃可能是因为交越失真;
2. 可加一级LPF;
3. 5K,100Vp-p, 功率才1W,LM1875完全能胜任,振荡是因为没做好退耦,以及Layout问题
4. 跟Layout有关,注意地线的布局;
5. 变压器最低频率按20Hz设计才对,同时要注意分布电容,否则高端响应会下降;
6. 图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