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II软件如何调用RAM模块资源??

楼主(2011-01-13):
(无正文)

网友A(2011-02-19):
由你使用mem数组的方式决定,连续使用,会自动转为bloxkRAM,如果是随机使用里面的数组内容,则会由LE综合.

网友B:
两种方法:1使用工具向导生成一个,这样最直接,还能设置初始内容。2 限于对所用的FPGA内部RAM时序非常熟悉,按照那个时序用HDL语言描述一个内存。
第一中方法是官方推荐的,第2中我觉得也有可取指出,就是可以直接行为仿真并且没有很强的器件依赖性。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