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676输入端串个万用表测电流就烧,咋回事?”续

楼主(2011-01-13):
按网友的建议在输入端子和电源模块之间串了个1欧姆的水泥电阻,昨天试了可以,可以测电源效率了,测了24V输入,6V2A输出和36V输入,6V2A输出,但今天接了36V输入,6V3A输出后就又烧了,一股青烟,一阵糊味,GND一个小洞。故障现象一样。LM22676是不是输入电容太小了,开机时的浪涌电压把它给干翻了?加个TVS有用么?这个应用对体积要求比较高。如果要加电容也最好是小体积的。

网友A:
电流太大烧了铜箔??

楼主:
不会啦,还是烧芯片GND那一个小洞,有那个兄弟用过这个片子么?

楼主:
我怀疑是瞬态电压导致芯片击穿,手册了也讲要加箝压元件。看来电压不能超过极限。那拍是脉冲。

网友B:
你把原理图和搭的洞洞板图片贴上来,弄不好是布局没弄好,自激了,退耦电容又那么小。

楼主:
在前端的输入电容那加了个22uF/50V的电解电容,可以了,拿着鳄鱼夹去碰端子,火花直冒,也可以正常工作,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自激么?

网友B:
早在第一个贴里,就有人说过了让你加大退耦

楼主:


楼主:
不是迷信NS提供的BOM么,吃了亏才知道。谁要我是电源小白呢。

网友B:
NS指什么?

楼主:
国家半导体嘛,简称就是NS ,它肯定是除了事实以外最牛的权威了吧。

楼主:
这个是NS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我在上一个帖子里疑惑的为什么要并两个电容一样,但耐压不一样的电容,我认为就是这个原因,一个电容是做ESR高的滤尖峰的作用的。

网友B:
原文并没有要求并两个耐压不一样的电容,而是提倡并多个不同容量的电容,主要是不同容量的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多个并联可以取长避短,加宽退耦的频率范围

楼主:
我知道,我说要并两个耐压不一样的电容是指国半给的BOM里这么写的,那个BOM在上一个帖里有,可以去看一下。设计思想是一样的。

网友B:
有他们的道理,我的看法是:陶瓷电容的ESR很小,上电的冲击电流比较大,因此耐压要高一点。钽电容就有这个规定,对上电压摆率有一个限制,或是电压大幅度降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