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入耐压值最高可以到多少的?

楼主(2011-01-13):
如题,LDO最高耐压值可以做到多少的?24V够高呢吗?国内技术能做到多少V?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LDO,一般data里面都有注明。

网友B:
晕!
这种问题当然是看具体LDO芯片的规格书,不同的LDO都不同,有最高只有几伏的,也有最高到几十到上百伏的。

网友C:
根据具体需要选择不同的输入耐压值,单节锂电池的系统,选耐压6V的就足够了,整个耐压24V或者40V的,成本要翻倍了,老板或者上司是要找你麻烦的,呵呵

楼主(2011-03-15):
楼上说的有道理,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