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3.7V,给它5V供电

楼主(2011-01-13):
GPRS模块3.7V,给它5V供电我不加稳压管,直接在前面给串两个二极管进去,降个1.4V(5-1.4=3.6V)
大家感觉如何呢?
我是这样感觉,锂电池本来就是变化的,从4.2V一直下降到3.2V,所以说,不需要稳压
不知道大侠们感觉如何呢?

楼主:
大侠感觉这样如何呢?

网友A:
加二极管降压是可以的,但用锂电池供电也必须加稳压,否则电池容量不会利用尽,当纹波增加时,模块的工作会不稳定,纹波过大甚至会导致复位。另外,楼主的图不合适,R123阻值太小了,要加大,磁珠在此不是必要,加也要加在电源输出侧。

楼主:
加二极管降压是可以的,但用锂电池供电也必须加稳压,否则电池容量不会利用尽,当纹波增加时,模块的工作会不稳定,纹波过大甚至会导致复位。另外,楼主的图不合适,R123阻值太小了,要加大,磁珠在此不是必要,加也 ...
引用 网友A:

感激大侠
R123是我没注意
锂电池是在+3V8那里的
最初是想用MIC29302,但是价格在20元左右。
后来是听取了供应商的建议,没有加稳压管在GPRS模块前的,因为GPRS通话时,瞬态电流可能会到2A,要是用LDO的话,压差这么小,电流这么大,没有什么太合适的
现在按照春阳大侠这么说的话,还应该加这个LDO?
锂电池前面是有一个电池管理芯片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来用的

网友B:
LDO是极少有那么小的压差负载2A的,多是用DC-DC吧

楼主:
LDO是极少有那么小的压差负载2A的,多是用DC-DC吧
引用 网友B:

用LDO+扩流呢?

网友B:
LDO+扩流,可以试试

网友C:
用TD1583,自己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C:
忘了说了,电流可以达到3A

楼主:
忘了说了,电流可以达到3A
引用 网友C:

感谢
不知价格如何呢?

网友D:
lm2596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