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2011-01-13):
用一款CN3002的芯片,输入电压只能做到7.5v--28v,电流可以做到5A,我有一个案子需要做到35v,请问我可以先输入到24v,然后用个升压的芯片再升到35v左右!

       DSC-CN3002.pdf (333.57 KB)   这是3002的资料,可以帮我看看,主要是做充两节锂电的IC

       Q 328885056     mail:wxz3516516@163.com   谢谢!

网友A:
你怎么理解的?

楼主:
就是想用一个升压电路,把电压升到35v,然后还需要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B:
一步升上去即可,最好不要二次变换

网友C:
VCC可加稳压处理,一次升压就搞定了。

网友D:
两节锂电不才8伏多吗
怎么又升压又降压的,没看懂你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