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替代

楼主(2011-01-13):
请问:用什么直接替代89c52,而且**难度相对大点的单片机有哪些?

网友A:
直接替代89c52的片子倒不少,但,**难度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B:
常规带总线的51都差不多,所有这类52都可以直接替换89C52,只是要注意一些较新的产品有一些扩展功能,特别是涉及时钟的部份,但上对下是100%兼容的,**难度较高的是C8051F系列等以及最新出品的一些型号。

网友C:
SM8952A,完全替代,程序不用做任何改动,价格便宜,跟我联系。

楼主:
SM8952A**难度怎样?

网友D:
可以了解一下笙泉的 MPC89E52,附件中有PDF

网友C:
SM8952A**难度怎样?
引用 楼主:

多重加密,**难度极高!

网友E:
新唐W78E052D、 MPC89E52、STC89C52、SM8952
你闭着眼睛 随便摸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