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05发热问题...

楼主(2011-01-13):
整个电路为单片机采集电压用数码管显示...用L7805供电..发现L7805发热很严重..这样随着7805的发热..采集到的电压也会慢慢上升..不准了!

是不是整个电路电流太大了?谁帮我分析一下

L7805 输入输出两边电容都是104 和220UF

数码管com用8050驱动..基极电阻4.7K....数码管段位和单片机io用的电阻是100Ω..

7805输入14V
各位大哥说是因为7805前后压差太大? (7805输入不是可以达到35V ???)

网友A:
用lm2576吧,7805不足以负担这项任务。

网友B:
你7805前端多少伏电源、后端多少伏电源?
有多少个数码管。

网友C:
L7805太小了

网友D:
不带L 就可以了.

网友E:
自己计算一下功耗,压差乘以电流,再去看看器件手册中关于耗散功率的有关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7805输入14V.....4位共阴数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测过再7805输出端串进去万用表量了电流为77MA(这样测应该没出错吧)...这么小的电流应该没什么啊.. 7805输入是14V..春哥...分析下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L是指什么呢? 没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F:
不带L 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D:

带不带L,功耗是一样的。

网友G:
你怎样采集电压的?有没有做基准电压源?如果直接用L7805输出的电压做基准电压,是没有精度可言的。应该L7805加散热器对于你的系统供电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是你的基准压。

网友H:
压降太大了。。。最好是在输入端加个电阻

网友I:
整流滤波不超过9V为好,经验之谈

网友J:
输入前加大功率分压电阻

网友K:
压差太大了,导致功耗也大---

网友L:
你根据详细型号看datasheet,输出的电流是不能超过额定输出的最大电流,输入压降不能高过额定最大值.

网友M:
两端压差太大了。LDO电源两端的差太大的话准备准备效率就很低了。   再有就是散热要好。。。

网友N:
你的输入电压14V对于L7805来说,你的压差有些大了。

网友A:
0.077A X (14-5)V=0.693W, 肯定会有点发烫的,加散热片吧,另外电压基准用精密的5V TL431电路做 顺便再说一句,电源部分布线考虑下散热性能,大铜箔  板子尺寸允许的情况下,离采集电路、mcu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基准电压用的是单片机的VDD...也就是7805输出的5V...精度可以的..测的最高电压为20V...和万用表相差正负0.01V  电阻分压给单片机AD转换的(分压电阻300K  100K)这样发热...是因为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压差太大吧...7805功率是这样算的?

网友O:
位大哥说是因为7805前后压差太大? (7805输入不是可以达到35V
****************
典型的初哥儿

网友G:
不能直接使用7805的输出做基准电压,直接用单片机的电源VDD是会电压漂的,7805的稳压值就有1%波动,这样你测出来的电压当然是波动的,特别是在热机状态。

网友G:
有要电压波动小就得使用基准电压IC输出基准电压。温漂小、精度高的,最起码得用个LM431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基准电压用的是单片机的VDD...也就是7805输出的5V...精度可以的..测的最高电压为20V...和万用表相差正负0.01V  电阻分压给单片机AD转换的(分压电阻300K  100K)这样发热...是因为电流大? ...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是带滤波的,什么时候能用万用表测精确5VDC电压值?示波器测量都要有误差,万用表的值只能算个大概值吧?

网友P:
前面可以再加一级L7808,多保险呀。

网友Q:
发热与7805型号没有关系,发热主要原因不是消耗功率,主要是前段电压太高缘故,最好电压在9V,但千万不要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分压。。。。。。。新人容易犯错

网友R:
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