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LM393做放大器使用困惑??

楼主(2011-01-13):
各位牛人快帮我看看,小弟目前在用LM393比较器做放大功能使用,引入负反馈,但是输出端波形的负半部分被削掉了。我用LM324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电路图及波形图如下,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A:
图中供电电压不符合要求,输入信号直流电平为0,供电需要负压。
LM324的本来也应该是不对的,可能是仿真软件造成这样的结果

网友B:
LM393是OC输出,要加上拉电阻。
另外单电源供电,你还想输出小于0V的电平?
远离仿真软件,多看看器件数据手册,动手测试一下,更好。

网友C:
唉,仿真害人啊,没有加偏置的单电源供电如何出波形啊?

网友D:
仿真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关键在于建立的模型是否可靠  或者说准确

网友E:
NE5532成熟了,不再相信所谓仿真软件了

网友F:
不管仿真软件的事,是楼主不明白仿真软件的缺点。

网友G:
单电源供电怎么能不削顶呢--仿真这个根本不行----只能仿真大概--------

网友D:
393是比较器

网友H:
单电源供电啦。。。怎么输出负电压?

网友I:
印象中比较器不能用作运放吧

网友J:
比较器不能用作运放

网友K:
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只是并不推荐这样用),没见过比较器当运放用的。如果可以无条件双向互用的话,那干吗还起两个名字呢?

网友L:
LZ真厉害, 反穿苏格兰裙. :lol
见到过运放当比较器用,比较器当运放用真的是第一次.

网友M:
我公司一款产品就用比较器做运放,因为比较器有空余,增加运放增加成本,关键是对运放要求不高, 所有就加了个电阻做运放用,产品引进5年了,很稳定

网友N:
回复 网友E:

215个帖子,4万分,??????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
先回复二楼:二楼的意见我接受。需要说明的是我之前也有串接一VCC/2的直流电源在同相输入端,但是输出波形为直线。我也有双电源供电,波形理想。但是我目前只想单电源供电,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串了一电源在同相端就不对。
再说三楼:我有加15K的上拉电阻啊~
四楼到十楼的观点我表示接受,并感谢。
十一楼到到十四楼:我想说尽管我是个新手,但是据我有限的模电知识比较器和运放原理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可以互用,只不过性能有差别,使用需谨慎。运放的输入级都是差放,运放都有线形区和非线形区,放大功能使用的是运放的线形区,比较功能使用的是运放的非线形区。之所以叫做比较器是因为比较器的线形区很短,一点儿小信号就容易使运放达到饱和,此外比较器的响应时间非常快。
虽然各位观点参差不齐,但是百家争鸣我喜欢,谢谢大家。

楼主:
那位可以帮我提出一个LM393做放大器使用单电源供电方案~感激~~

网友A:
直接“串接一VCC/2的直流电源在同相输入端”是不对的
可以两个电阻分压成VCC/2接同相端,同时交流信号进来加电容隔离

网友O:
17楼:
运放和比较器不同之处还有一点: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总要加负反馈。加了负反馈就可能因相移而产生振荡,所以需要频率补偿。比较器工作于开关状态,所以不需要频率补偿(比较器快,就快在这里)。
比较器作运放使用,因芯片内部没有此频率补偿电容,很容易产生振荡的。而且这一点往往仿真不能看出来。
所以最好不要用比较器当运放。

楼主:
19楼的做法我也试过,但是还是不行。 20楼的大哥:“比较器作运放使用,因芯片内部没有此频率补偿电容,很容易产生振荡的。而且这一点往往仿真不能看出来。”谢谢指教,学习了~~

我今天成功了,是采用单电源反向放大电路。
实际在面包板上操作时,干扰很大,放大倍数也不明显。输入是耳机音频信号,输出端接一小喇叭。当换成LM324时效果好多了。电路图如下:
但单电源同相放大电路还是不会接。

网友L:
这些天真冷,为省钱把童年的开口裤子反一个穿,将就将就.

网友P:
基本比较器都是OC的输出,这个也和运放不同。

网友L:
接个上拉电阻打补丁,否则屁股就暴露无遗了.;P

网友Q(2013-04-22):
比较器不能做放大器用

网友R(2017-02-25):
放大器与比较器的主要区别是闭环特性!
放大器(如4558和5532)大都工作在闭环状态,所以要求闭环后不能自激.而比较器大都工作在开环状态更追求速度.对于频率比较低的情况放大器完全可以代替比较器(要主意输出电平),反过来比较器大部分情况不能当作放大器使用.因为比较器为了提高速度进行优化,这种优化却减小了闭环稳定的范围.而运放专为闭环稳定范围进行优化,故降低了速度.

网友R:
所以相同价位档次的比较器和放大器最好是各司其责.如同放大器可以用作比较器一样,也不能排除比较器也可以用作放大器.但是你为了让它闭环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加一个放大器!
换言之,看一个运放是当作比较器还是放大器就是看电路的负反馈深度.所以,浅闭环的比较器有可能工作在放大器状态并不自激.但是一定要作大量的试验,以保证在产品的所有工作状态下都稳定!这时候你就要成本/风险仔细核算一下了.
⑵: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如出一辙,简单的讲,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比较器的设计是针对电压门限比较而用的,要求的比较门限精确,比较后的输出边沿上升或下降时间要短,输出符合TTL/CMOS 电平/或OC 等,不要求中间环节的准确度,同时驱动能力也不一样。一般情况:用运放做比较器,多数达不到满幅输出,或比较后的边沿时间过长,因此设计中少用运放做比较器为佳。

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以互换,区别如下: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 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 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⑶:比较器(LM339和LM393)输出是集电极开路(OC)结构, 需要上拉电阻才能有对外输出电流的能力. 而运放输出级是推挽的结构, 有对称的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另外比较器为了加快响应速度, 中间级很少, 也没有内部的频率补偿. 运放则针对线性区工作的需要加入了补偿电路.
所以比较器(LM339 和LM393)不适合作运放用.
运放(如JRC4558和NE5532)主要用在调音台和卡拉OK前置放大器音频放大级(双电源供电),在无线话筒(无线麦克风)的发射部分和无线话筒接收机音频放大都使用了运放(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无线话筒接收机的静噪电路使用了比较器(LM339或LM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