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 ADC时钟不能太低?

楼主(2011-01-13):
使用22M作为时钟,分频:
CLKDIV = (CLKDIV & ~(0xFF<<16)) | (200 << 16);

比如200,分频一大,下面代码就会死在里面的while, while前加延迟似乎可以解决。。。。。

for(,,)
{
     /* StartADC */
     set_ADST;
     while((ADSR & ADF) == 0);
     set_ADF;
     result = ADDRx & 0xFFF;
}

另外,问问这么久了,芯唐有否正式errata sheet?

楼主:
好似解决了

ADC和CPU是异步时钟, 好似再开ADC,CPU至少要等一个ADC CLOCK周期

网友A:
芯唐的资料确实有点少

网友B:
也就说必须在while前等一个周期是吗?

网友C:
是有点晕,资料不详。上次我用外部晶振,开PLL时钟都稳定后,想关了22MIRC。结构后面的IP允许、IP时钟设置等都无效,IP都不能运行了。。把IRC在IP时钟初始化后关掉就正常了,吓的我都不敢关了。。。
文档上bug也不少,更新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