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找人做个交流电源(不知道有无成品)

楼主(2011-01-13):
电流源,频率为10到2000HZ,电流大小1毫安到2安,功率50W左右,有合适的帮忙推荐一个也成。谢谢

网友A:
应该有成品。

网友B:
我最近也想做个程控交流电源。你只是频率可调的话,幅度不变的话,对波形要求不高的话,你找一个市场上很普遍的12伏车载逆变电源改造一下。
里面都有个控制Ic,它有引脚的外接电容可以改变输出频率的好像。

网友C:
做一个费用很高。另外,应该有一个最高输出电压指标,不然的话,最高输出电压可理解为50KV

网友C:
如果最高输出电压是25V的话,可以用集成功放IC自已搭,楼主画个图现来大家改

楼主:
到是有现成的源,比如fluke 5520A就可以,但成本太高,很多功能都用不上,不知道有无其他更合适的

网友D:
直接找蚂蚁做一个好了,价格可不能低哦。

网友C:
做一个实际上就等于方案开发,俺只赚小钱,搞搞小农经济

网友E:
7楼:
现成产品还有,比如台湾产。你不说清楚技术要求,谁也没办法。

网友C:
是的,做一台不如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