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声波换能器配对工艺或者方法

楼主(2011-01-13):
求超声波换能器配对工艺或者方法

网友A:
超声换能器无需配对,如果确实需要,可以基于特定激励器和接收器,通过判断接收信号的强度来进行选择,测试环境需保持恒定,如距离、方向、温度、气压等,并杜绝周边其它物体的反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