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求助】为什么reset信号会走BUFG?

楼主(2011-01-13):
综合通过,MAP时出现错误,指出复位信号的管脚和所用的BUFG为非优化路径。这个程序是在原有功能模块上添加的,原有功能模块复位信号管脚和当前一致,但是复位信号只是通过IBUF进入FPGA。应该reset信号是不走BUFG的吧,虽然可以在约束中添加约束将此处error改为warning,但是总会影响系统性能。想问问一般是什么情况导致的reset走BUFG?如果走BUFG的话如何和管脚相匹配?

网友A:
你把它分配到全局时钟输入管脚了吧

楼主:
是用的开发板,固定的一个复位引脚。之前的设计没有综合到BUFG,说明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小版碰到过类似问题过
一般你肯定在后续的设计中,有用到RESET信号做为触发或者一些类似于时钟性能的代码.
如果有时钟性能的话,就会自动将你这个信号归类于时钟信号,也就是需要你用全局时钟,所以才需要你在UCF中加入相关说明.
或者你改变你后面的设计结构,让其不和时钟性能类似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看这个BUFG是怎么来的。HDL里例化的还是综合器自己添加的?综合器用的什么?我有遇见过Synplify自动给high fanout的网线加BUFG

网友D:
楼上正解,一般reset信号和时钟一样是大扇出的,为保证FPGA内部各个不同部分能正常工作,通常reset需要走全局网络,具体到楼主的问题,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才能判断是什么情况

网友E: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