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晶振抗干扰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2011-01-13):
本来从PIC转向STM8S,如果解决不了晶振问题,又要转回去了

网友A:
所以不要轻易转MCU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B:
据说STM8L系列的已经修正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只要把所有的VCC,GND都接上,绝不出这问题.至少我有量产的东西没这问题.

楼主:
我的已经出问题了,用来控制直流电机,只要用外部晶振,很容易死机,

网友D:
没听说STM8S解决了这样问题,据说ST的建议是系统时钟用内部RC,外部晶振只用来校准内部时钟。

网友B:
楼上,我说的是STM8L系列,看清楚了,并且也是"据说"

楼主:
这次调试一个设备,对延时要求比较精确,虽然暂时调试出来了合适的延时时间,我怕到了夏天,温度高了,RC频率就变了,所以有点害怕呀,看来暂时还是不用STM8,等芯片稳定了再说

网友E:
这次调试一个设备,对延时要求比较精确,虽然暂时调试出来了合适的延时时间,我怕到了夏天,温度高了,RC频率就变了,所以有点害怕呀,看来暂时还是不用STM8,等芯片稳定了再说 ...
引用 楼主:

晶体振荡器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好,但RC振荡器的抗干扰能力不错。如果怕RC振荡器的频率不稳,可以考虑阶段性使用晶体振荡器校准RC振荡器,MCU正常工作时使用RC振荡器提供时钟。

网友F:
我就看中STM8的内部RC,如果非得用外部晶振的我就用别的MCU

网友G:
没想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TM32F抗干扰能力太差啦,原来我用PIC的没有一点问题,很少出现单片机会死机的,现在改换用STM32F,结果出现了一大堆问题,其中外部晶振一受到干扰就会死机,最严重啦。还有就是程序会跑乱,现在都不知怎么办好?

网友H:
总看到有人说用外部晶振校准内部RC,哪里有具体描述方法的吗?

网友I(2013-05-14):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出问题了,用来控制直流电机,只要用外部晶振,很容易死机,

用示波器看外部晶振波形了没有?是怎样的波形???

网友J:
我有个产品也是,原来用外部晶振,一开直流电机就死机了,后来我用内部晶振就好了,好在产品不需要精确时间要求,楼上有人事STM8L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

网友K:
STM8S单片机的抗干扰确实不是很好,因为他的振幅比较低,对于STM8L低功耗的,很多客户用三表产品居多,目前而言,倒是没怎么提及外部晶振的问题,但是这里一般st是建议用内部,S,L系列基本都是内振。如果你非要用外部的,那也没办法,毕竟ST的性价比很高,不能拿任何一款单片机与其做比较,肯定有他的弱势,看个人选择吧。这也是我的个人经历这么多,总结出来的,给大家参考。

网友L:
晶振的问题   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很多问题  往往就出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

网友L:
另外 刚刚看了楼主的总结    我感觉STM的芯片   在电机控制   以及抗干扰这一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没想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TM32F抗干扰能力太差啦,原来我用PIC的没有一点问题,很少 ...

STM32F103 107还不错吧。这帖子是讨论STM8S的。

网友N:
不清楚STM8S003这类新出的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O(2015-01-25):
芯片设计方面定了,只能在自己的电路设计上面下功夫。

网友P:
正测试STM8S005K6,目前没发现什么影响使用的问题,不知道稳不稳定啊

网友Q(2016-03-01):
一般情况下输出个几十兆的波形用内部晶振,可以吧?

网友R:
stm8s   产品,我 只用stm8s003  ,从来的不用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