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这样的双通滤波器接法吗?滤除差模干扰吗?

楼主(2011-01-13):
各位前辈,小弟一个产品认证的时候EMC还是EMI不过,然后老外推荐了一个电路,说是这样做能过,但是小弟才疏学浅,没见过这样的接法。请问这样接真的可以吗,或者是老外的笔误呢。图中E代表地线。双通滤波器接在火线和地线上.

网友A:
应该是接NL而非LE(红的是对的)。

楼主:
是啊,我也认为红色的是对的,但是老外是他们的没有问题,郁闷了

网友B:
问一下,E是不是要和外壳相连?就是Gland

楼主:
对,E就是接电源地线。

网友C:
红线是对的 EM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