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求解

楼主(2011-01-13):
如下图是我复原出的一块板子上的外接控制信号检测电路 图中J1接PLC控制器送来的0---10V的控制信号,ADC后送液晶上显示其值
奇怪的现象是
1. 同样的板子(不是同一块板子而是说相同的原理图,相同的PCB装出来的板子),在一个房间里工作的很好,检测信号也很准,而在另一个房间里却不行,这个不行的是5块板子被同一个PLC送来的信号控制,PLC输出的是0---10V的电压信号,这样并联应该没问题吧。
2.针对有问题的板子,把PLC跟板子之间的连线断开,检测,板子上显示0V,PLC按设定的值输出1V,2V,5V,10V,等是对的。但只要把这线连起来,即使PLC输出0V,板子就显示3V,而但使PLC输出5V时,板子上显示5.7V,让PLC输出8V时板子上显示8.7V.(液晶显示的)信号线是屏蔽线,屏蔽层也接地了。说明,板子的电源的地接大地了,开始以为是PLC控制器没接大地的缘故,把PLC控制器的接地端子也接上大地情况依旧。

网友A:
那你有看过ADC这点的电压究竟是多少没?

网友B:
二选一就能解决问题:你肯定是接地问题。

把你板子的地从大地断开,就OK了。
一般PLC接地端子不是单板的地,你把信号负接大地也可以。

你用什么品牌PLC?

网友C:
两个房间的地是否等电位?

网友D:
应该还是地的问题。你的屏蔽地和信号地没有分开,对共模干扰,信号地接大地后,共模信号变成差摸,被二极管整流叠加在输入上。
另外,加那个二极管很不合理,不同电流时压降不同,而且对温度也敏感。

网友E:
ADC端加个电解试下,根据你的AD采样频率来调整大小。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如awey 所说,干扰信号被二极管整流加在了输入上,去掉了二极管好了。
疑惑的是在短路掉二极管后我发觉板子的地接不接大地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