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如何**

楼主(2011-01-13):
小弟在网上下了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但没有LICENSE, 哪位大哥大姐能否提供下,如何破解,谢谢!

网友A:
可以从AD那里获得1个月的license,至于**,我也不清楚。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是否能用。

网友C:
挂马甲来问吧,。。。小心被敲诈。。。

网友D:
附件解压,直接复制到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的 就OK了

网友E:
ad的**简直是傻瓜式的:D

楼主:
6楼的,我解压缩后文件名DXP,我把它考到安装目录下,打开还是不行啊

楼主:
8楼的,能告诉我怎么**的吗?我急等着用,谢谢!

网友F(2013-04-25):
引用 网友D:
附件解压,直接复制到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的 就OK了

安装目录是什么?只有一个安装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