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险

楼主(2011-01-13):
今天倒板,输出端几个35V/4700uf的电解电容,调节可调旋钮时居然把可调电压调到40V,持续了几分钟竟然没有爆炸!心有余悸啊!看样子国产电容还是有点信誉的!

网友A:
稍微过一点是不一定炸的,但这决不是什么好事。

电容耐压不仅不能过,还必须留有余地。

网友B:
器件在生产时是要留取耐压余量的,使用中则需要进一步留取余量,如果在电源稳定的前提下稍过压就炸属于劣质产品。

楼主:
恩,谢谢楼上两位的指导,主要是调节过压保护点时忘记电解电容的耐压极限了!现在调整过来了,把取样电阻换大了点,这样无论客户怎样调节可调旋钮都不会超出过压保护点和电容耐压极限!以前生产时插错电阻居然就发出去了!

网友C:
正品的铝电解, 常温下通常耐压能够超过 20%. 只是漏电大了些.
不过钽电容没有这么大余量, 而是要降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