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频谱仪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01-13):
1. 如果信号是f(t), 那么频谱仪上显示的是其傅里叶变换F(w),还是能量谱密度函数S(w)?
2. 如果输入f(t)=10sin(1000t), 那么频谱仪的输出应该是在1000Hz处有条竖线,那这条竖线的幅值(纵坐标)显示应该是多少?

网友A:
纵坐标是幅度,以信号电平的对数的20倍表示,单位dB,一般是一格10dB,dB这是一个相对值,绝对值则可以是dBuv,dBv,具体的看刻度或面板指示及说明书

楼主:
对于f(t)=10sin(1000t), 是不是纵坐标应该是10*0.707=7.07  再将其单位转换成dB
2# PowerAnts

网友B:
蚂蚁,现在的频谱都是显示功率谱线,纵坐标是dbm

网友A:
十年没弄了,忘了 :L

网友A:
小问题,不记账,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如果信号是f(t), 那么频谱仪上显示的是其傅里叶变换F(w),还是能量谱密度函数S(w)?

网友B:
你有很多条件没有考虑到
频谱是有输入阻抗的,其显示的纵坐标幅值是功率读数
而你的输入信号太过理想化

网友C:
对 是F(w)。

网友C:
单位是dBm 或者其他 ,可设置 自我转换的 ,据50欧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得到S(w),是不是对F(w)平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得到S(w),是不是对F(w)平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