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使用FPGA扩展F2812并口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请教高手,使用FPGA扩展F2812并口应用的问题

在系统应用中,DSPF2812)与FPGAXilinx Spartan-3 AN)通过F2812XINTF并口相连接,需要在Xilinx FPGA中扩展出一个并口。两者之间的硬件连接如图所示:

有四路开入信号引入到FPGA中,DSP通过并口总线读取四路开入信号的状态。
初学FPGA,为了简化设计,想扩展异步并口,写了以下Verilog代码,实际测试发现,将此代码配置下载到FPGA后,DSP一旦通过并口开始读取FPGA中的数据,DSP程序就会无法运行而导致死机。

//四路DI开入结果输入到FPAG,使用DSP通过异步并口从FPGA中读取开入状态

`define DIAddrOffset_Ch0 16'h2100 //定义DSP寻址四路开入通道的地址

`define DIAddrOffset_Ch1 16'h2101

`define DIAddrOffset_Ch2 16'h2102

`define DIAddrOffset_Ch3 16'h2103

`define DSPAddrWidth 19
//
位宽定义

`define DSPDataWidth 16

`define DIBitWidth 4

module DI_Test(

DSP_XR_Wn,
//DSP
总线读写控制信号,DSP_XR_Wn为高表示总线读为低表示总线写

DSP_XZCS0AND1n, //DSP
片选

DSP_XZCS2n,

DSP_XA, //DSP
地址和数据总线

DSP_XD,

DI_24V,
//24V
外部开入

);

input DSP_XR_Wn;

input DSP_XZCS0AND1n;

input DSP_XZCS2n;

input [`DSPAddrWidth-1 : 0] DSP_XA;

inout [`DSPDataWidth-1 : 0] DSP_XD;

reg [`DSPDataWidth-1 : 0] DSP_XD_out;

input [`DIBitWidth-1 : 0] DI_24V;

initial

begin

DSP_XD_out
<= 16'hzzzz;

end

//当片选无效时,将数据总线设置为高阻输出状态

assign DSP_XD = (!DSP_XZCS0AND1n) ? DSP_XD_out : 16'hzzzz;

//always @ (DSP_XR_Wn or DSP_XZCS0AND1n or DSP_XA)

always @ (DSP_XR_Wn or DSP_XZCS0AND1n or DI_24V or DSP_XA)

begin

//当片选信号有效且XRWn信号有效则读取DI开入状态并将数据结果写到数据总线

if((!DSP_XZCS0AND1n) && DSP_XR_Wn) //DSP_XR_Wn为高表示读;为低表示写

begin

if(DSP_XA==`DIAddrOffset_Ch0)
//读DI开入通道Ch0,将开入状态写到数据总线

DSP_XD_out <= DI_24V[0];

else if(DSP_XA==`DIAddrOffset_Ch1)
//读DI开入通道Ch1

DSP_XD_out <= DI_24V[1];

else if(DSP_XA==`DIAddrOffset_Ch2)
//读DI开入通道Ch2

DSP_XD_out <= DI_24V[2];

else if(DSP_XA==`DIAddrOffset_Ch3)
//读DI开入通道Ch3

DSP_XD_out <= DI_24V[3];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因此问题被困扰了好几天,恳求高手帮忙解决指点

网友A:
FPGA定义CLK输入了吗??

楼主:
没有使用CLK
虽然有DSP的XCLKOUT连接到FPGA,但是没有使用这个信号,扩展的是异步并口

楼主:
module DI_Test(
                                DSP_ClkOut,                //DSP外扩总线的同步时钟信号
                                DSP_XR_Wn,                 //DSP总线读写控制信号,DSP_XR_Wn为高表示总线读;为低表示总线写
                                DSP_XZCS0AND1n, //DSP片选
                                DSP_XZCS2n,

                                DSP_XA, //DSP地址和数据总线
                                DSP_XD,

                                DI_5V        //5V开入
    );

        input DSP_ClkOut;
        input DSP_XR_Wn;
        input DSP_XZCS0AND1n;
        input DSP_XZCS2n;

        input [`DSPAddrWidth-1 : 0] DSP_XA;
        inout [`DSPDataWidth-1 : 0] DSP_XD;
        reg [`DSPDataWidth-1 : 0] DSP_XD_out;

        input [`DIBitWidth-1 : 0] DI_5V;
        //reg [`DIBitWidth-1 : 0] DI_5V_reg;

        //当片选无效时,将数据总线设置为高阻输出状态
        assign DSP_XD = (!DSP_XZCS0AND1n) ? DSP_XD_out : 16'hzzzz;

        always @ (DSP_XR_Wn, DSP_XZCS0AND1n, DSP_XZCS2n, DI_5V)
        begin
                //当片选信号有效且XRWn信号有效则读取DI开入状态并将数据结果写到数据总线
                if((!DSP_XZCS0AND1n) && DSP_XR_Wn)
                begin
                        if(DSP_XA==`DIAddr_Ch0)                //读DI开入通道Ch0,将开入状态写到数据总线
                                DSP_XD_out <= DI_5V[0];
                        else if(DSP_XA==`DIAddr_Ch1)         //读DI开入通道Ch1
                                DSP_XD_out <= DI_5V[1];
                        else if(DSP_XA==`DIAddr_Ch2)        //读DI开入通道Ch2
                                DSP_XD_out <= DI_5V[2];
                        else if(DSP_XA==`DIAddr_Ch3)        //读DI开入通道Ch3
                                DSP_XD_out <= DI_5V[3];
                        else if(DSP_XA==`DIAddr_Ch4)        //读DI开入通道Ch4
                                DSP_XD_out <= DI_5V[4];
                        else if(DSP_XA==`DIAddr_Ch5)        //读DI开入通道Ch5
                                DSP_XD_out <= DI_5V[5];
                        else if(DSP_XA==`DIAddr_Ch6)        //读DI开入通道Ch6
                                DSP_XD_out <= DI_5V[6];
                end
        end

endmodule

前几天修改为以上代码号,DSP读取FPGA中的开入寄存器已经OK了,但始终没有弄明白什么原因
接下来测试DSP通过总线写FPGA中的寄存器时,还是偶尔出现了DSP程序死掉的现象,正在测试中

楼主:
DSP向FPGA写数据时,使用了XCLKOUT信号,FPGA对照XINTF的访问时序进行数据读取,测试OK

网友A:
那就是时钟的问题了,你之前都没定义clk,FPGA不工作;
不过我看你怎么老喜欢用异步时序,这在FPGA程序小的时候还凑合,程序一大你就又会出问题了;
做成同步时序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14-03-11):
引用 网友C: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