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1-14):
sw信号是接到DC-DC 的Lx pin的,不清楚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SW接的应该是交流电压吧

网友B:
SW端如果接入的是直流电压,此电路除接入瞬间外,什么电流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工作。

网友C:
“sw信号是接到DC-DC 的Lx pin的,不清楚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电容变压。DC-DC 的Lx pin不就是方波信号嘛。

楼主:
sw接矩形波

网友D:
方波输入,电容降压,然后整流稳压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