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分析这个超声波接收&发射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01-14):
下图是接收部分的电路

本人模电不是很好,请求大侠分析

楼主:
下面这个时发射电路

楼主:
chunyang  大侠,出山吧,指导一下啊刚入门的小弟。

网友A:
多高频率?这超声用在哪里?

楼主:
频率应该是40K吧,公司都是一知半解的人,没办法发到网上来求助组一下,类似于倒车雷达,距离要求在5m左右,本人是搞软件的,但对电路不是很了解,想知道一下具体工作原理,望诸位指教。

楼主:
难道要沉吗?

网友B:
发射电路采用的是共射放大器,靠变压器来升压驱动换能器,换能器同时也是接收器,收到的回波信号也是先经晶体管共射放大器放大,D3在此起续流作用,然后送入运放进一步放大,U4C是反相比例放大器,U4B和U4A则带有低通特性,U4D则接成比较器形式,将放大后的输入信号转换成方波数字信号送入MCU,D2在此起隔离作用,R24、25、26用于比较门限的设定。

楼主:
chunyang  大侠,问一个问题,U4C反相放大里,Y是超声波的输入信号,REF是一个参考电压(大概8V),那这个是不属于反相差分放大?

网友C:
距离要求在5m左右:这样近的距离,很好做的,你不用太担心。若超过9米,技术相对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