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一个物体的弯曲程度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1-01-14):
曲率半径在0.7m~1m之间摆动

楼主:
不要告诉我用摄像机和机器视觉。那样成本超级的高

网友A:
连杆接个位移传感器咋样?

楼主:
位移传感器不方便,我要测量的东西是一个随时会运动的东西,没地方找一个固定位置安装连杆

网友A:
轴心运动么?

网友B:
把位移传感器的动,定臂固定在被测体上,变化量用无线方式传送.

网友C:
可以考虑用应变片(亦称应变花)贴在被测物体上。不过,要测量该应变片电阻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C:
如果被测物体表面是光学镜面,可以考虑用观测镜像的方法。
如果表面是毛面,可以贴两块小平面镜。

网友B:
这么大变形,应变片恐怕会撕断,所以俺才说用位移传感器

网友C:
9楼老tyw兄:
楼主语焉不详,首帖并没有说清楚“要测量的东西是一个随时会运动的东西”。即使4楼说了这么一句,也没有说清楚待测物体如何运动。
对这样不说清楚的问题,很不感冒。

楼主:
我要测量的是一个打狗的身体的运动,没有地方安装固定连杆啊。
所以是“要测量的东西是一个随时会运动的东西”

网友D:
驾*考试用的电子围栏。

网友E:
这个还要看物体表面的曲率是否均衡,弯曲的速度还有端点的运动距离等。

网友F:
还是用位移传感器吧

网友G:
"曲率半径在0.7m~1m之间摆动"
1/ 如果是上下弯曲的,并且摆动频率小于1Hz时,用三个角度传感器(角度传感器不要用成品,那个成本高).
2/ 小幅振动时曾经见过用单个霍尔元件测量(低成本).
3/ 单纯测材料应变,用几片电阻应变片.(成本).

网友G:
用三个角度传感器,均匀地分布在形变弯曲表面,测量这些点的角度变化.简单粗糙点时用一个就行了.
电位器式角度传感器可靠性差,不作考虑. 用电容式的角度传感器.
用电容式的角度传感,不要用成品,那个成本高.自制一个成本在60~80元以内.

网友G:
不在乎费用时用光电编码器,通过测角度来计算弯曲形变.
这个速度超级快!

网友G:
临时做实验用时,买个电位器式角度传感器. 价格低.
要是没有经费时,用一个单圈电位器,找一根细铁棒,一头焊接螺母,另一头穿过电位器轴心.
这个是最致简的. ;P

网友H:
0.7到1米之间不算大用应变片不会错。

网友I:
加速度传感器,可否?

网友G:
加速度传感器,好东西.
这二天在琢磨用PMSM电机做一个二轮平衡车的平衡控制,用加速器传感器和陀螺可以测量出空间三维角度.

网友J:
我要测量的是一个打狗的身体的运动,没有地方安装固定连杆啊。
所以是“要测量的东西是一个随时会运动的东西”
引用 楼主:

“打狗的身体的运动”?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