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ypedef的用法总结

楼主(2011-01-14):
不管实在C还是C++代码中,typedef这个词都不少见,当然出现频率较高的还是在C代码中。typedef与#define有些相似,但更多的是不同,特别是在一些复杂的用法上,就完全不同了,看了网上一些C/C++的学习者的博客,其中有一篇关于typedef的总结还是很不错,由于总结的很好,我就不加修改的引用过来了,以下是引用的内容(红色部分是我自己写的内容)。用途一:
定义一种类型的别名,而不只是简单的宏替换。可以用作同时声明指针型的多个对象。比如:
char* pa, pb; // 这多数不符合我们的意图,它只声明了一个指向字符变量的指针,
// 和一个字符变量;
以下则可行:
typedef char* PCHAR;
PCHAR pa, pb;
这种用法很有用,特别是char* pa, pb的定义,初学者往往认为是定义了两个字符型指针,其实不是,而用typedef char* PCHAR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减少了错误的发生。
用途二:
用在旧的C代码中,帮助struct。以前的代码中,声明struct新对象时,必须要带上
struct,即形式为: struct 结构名对象名,如:
struct tagPOINT1
{
    int x;

    int y;
};

struct tagPOINT1 p1;
而在C++中,则可以直接写:结构名对象名,即:tagPOINT1 p1;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int x;

    int y;
}POINT;

POINT p1; // 这样就比原来的方式少写了一个struct,比较省事,尤其在大量使用的时
候,或许,在C++中,typedef的这种用途二不是很大,但是理解了它,对掌握以前的旧代
码还是有帮助的,毕竟我们在项目中有可能会遇到较早些年代遗留下来的代码。
用途三:
用typedef来定义与平台无关的类型。
比如定义一个叫 REAL 的浮点类型,在目标平台一上,让它表示最高精度的类型为:
typedef long double REAL;
在不支持 long double 的平台二上,改为:
typedef double REAL;
在连 double 都不支持的平台三上,改为:
typedef float REAL;
也就是说,当跨平台时,只要改下 typedef 本身就行,不用对其他源码做任何修改。
标准库就广泛使用了这个技巧,比如size_t。另外,因为typedef是定义了一种类型的新别名,不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所以它比宏来得稳健。
    这个优点在我们写代码的过程中可以减少不少代码量哦!

用途四:
为复杂的声明定义一个新的简单的别名。方法是:在原来的声明里逐步用别名替换一部
分复杂声明,如此循环,把带变量名的部分留到最后替换,得到的就是原声明的最简化
版。举例:
原声明:void (*b[10]) (void (*)());
变量名为b,先替换右边部分括号里的,pFunParam为别名一:
typedef void (*pFunParam)();
再替换左边的变量b,pFunx为别名二:
typedef void (*pFunx)(pFunParam);
原声明的最简化版:
pFunx b[10];

原声明:doube(*)() (*e)[9];

变量名为e,先替换左边部分,pFuny为别名一:
typedef double(*pFuny)();
再替换右边的变量e,pFunParamy为别名二
typedef pFuny (*pFunParamy)[9];
原声明的最简化版:
pFunParamy e;
理解复杂声明可用的“右左法则”:从变量名看起,先往右,再往左,碰到一个圆括号
就调转阅读的方向;括号内分析完就跳出括号,还是按先右后左的顺序,如此循环,直
到整个声明分析完。举例:
int (*func)(int *p);
首先找到变量名func,外面有一对圆括号,而且左边是一个*号,这说明func是一个指针
;然后跳出这个圆括号,先看右边,又遇到圆括号,这说明(*func)是一个函数,所以
func是一个指向这类函数的指针,即函数指针,这类函数具有int*类型的形参,返回值
类型是int。
int (*func[5])(int *);
func右边是一个[]运算符,说明func是具有5个元素的数组;func的左边有一个*,说明
func的元素是指针(注意这里的*不是修饰func,而是修饰func[5]的,原因是[]运算符
优先级比*高,func先跟[]结合)。跳出这个括号,看右边,又遇到圆括号,说明func数
组的元素是函数类型的指针,它指向的函数具有int*类型的形参,返回值类型为int。
这种用法是比较复杂的,出现的频率也不少,往往在看到这样的用法却不能理解,相信以上的解释能有所帮助。
*****以上为参考部分,以下为本人领悟部分*****
使用示例:
1.比较一: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ypedef int (*A) (char, char);
int ss(char a, char b)
{
    cout<<"功能1"<<endl;

    cout<<a<<endl;
    cout<<b<<endl;
    return 0;
}

int bb(char a, char b)
{

    cout<<"功能2"<<endl;
    cout<<b<<endl;
    cout<<a<<endl;
    return 0;
}
void main()
{

    A a;
    a = ss;
    a('a','b');
    a = bb;
    a('a', 'b');
}

2.比较二:
typedef int (A) (char, char);
void main()
{

    A *a;
    a = ss;
    a('a','b');
    a = bb;
    a('a','b');
}

两个程序的结果都一样:
功能1
a
b
功能2
b
a

*****以下是参考部分*****
参考自:http://blog.hc360.com/portal/personShowArticle.do?articleId=57527
typedef 与 #define的区别:
案例一:
通常讲,typedef要比#define要好,特别是在有指针的场合。请看例子:
typedef char *pStr1;
#define pStr2 char *;
pStr1 s1, s2;
pStr2 s3, s4;
在上述的变量定义中,s1、s2、s3都被定义为char *,而s4则定义成了char,不是我们

所预期的指针变量,根本原因就在于#define只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而typedef则是为一
个类型起新名字。
案例二:
下面的代码中编译器会报一个错误,你知道是哪个语句错了吗?
typedef char * pStr;
char string[4] = "abc";
const char *p1 = string;
const pStr p2 = string;
p1++;
p2++;
  是p2++出错了。这个问题再一次提醒我们:typedef和#define不同,它不是简单的
文本替换。上述代码中const pStr p2并不等于const char * p2。const pStr p2和
const long x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对变量进行只读限制,只不过此处变量p2的数据类
型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而不是系统固有类型而已。因此,const pStr p2的含义是:限定数
据类型为char *的变量p2为只读,因此p2++错误。虽然作者在这里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可我在这个地方仍然还是糊涂的,真的希望哪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特别是这一句“只不过此处变量p2的数据类型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而不是系统固有类型而已”,难道自己定义的类型前面用const修饰后,就不能执行更改运算,而系统定义的类型却可以?

楼主:
刚刚看了一篇也是关于typedef用法的**,跟先前看的那篇**内容大同小异,不过有一处让我收获不小,就是在上篇最后那个案例我不理解的地方,这篇**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以下是**的部分内容 :

陷阱一:
        记住,typedef是定义了一种类型的新别名,不同于宏,它不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比如:
先定义:
typedef char* PSTR;
然后:
int mystrcmp(const PSTR, const PSTR);

const PSTR实际上相当于const char*吗?不是的,它实际上相当于char* const。
原因在于const给予了整个指针本身以常量性,也就是形成了常量指针char* const。
简单来说,记住当const和typedef一起出现时,typedef不会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就行。
蓝色部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上一篇中我所困惑的原因就是没有对typedef char* PSTR做更深刻的探讨。

陷阱二:
         typedef在语法上是一个存储类的关键字(如auto、extern、mutable、static、register等一样),虽然它并不真正影响对象的存储特性,如:
typedef static int INT2; //不可行
编译将失败,会提示“指定了一个以上的存储类”。

网友A:
“typedef与#define”

一个是“定义语句”,
一个是“文本预处理”。

网友B:
标记,手机发不了裤子

网友C:
又是普及教育

网友D:
好东西,用着了的时候查一下就可以

网友E:
总结的还行

网友F:
总结的很好

网友G: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H:
看了还是很有启发的

网友I:
楼主总结写的不错

网友I(2011-03-08):
楼主的红色总结还是写的挺好的

网友J:
关键之处,去掉标识符和typdef就是替换类型

网友F:
很不错的总结

网友K:
只有经常用的人才会深有体会

网友L: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L:
的确总结的不错

网友E:
楼主总结的很好,看了很受启发

网友I:
多写总结有利于梳理知识

网友C:
真正用到了,体会会更深刻一点

网友M:
总结的很好,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