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enum枚举的用法

楼主(2011-01-14):
kd, AI, FOR, mb, TI
11.10 枚举类型
在实际问题中,有些变量的取值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例如,一个星期内只有七天,一年只有十二个月,一个班每周有六门课程等等。如果把这些量说明为整型,字符型或其它类型显然是不妥当的。为此,C语言提供了一种称为“枚举”的类型。在“枚举”类型的定义中列举出所有可能的取值,被说明为该“枚举”类型的变量取值不能超过定义的范围。应该说明的是,枚举类型是一种基本数据类型,而不是一种构造类型,因为它不能再分解为任何基本类型。
11.10.1 枚举类型的定义和枚举变量的说明
1. 枚举的定义枚举类型定义的一般形式为:
enum 枚举名{ 枚举值表 };
在枚举值表中应罗列出所有可用值。这些值也称为枚举元素。
例如:

该枚举名为weekday,枚举值共有7个,即一周中的七天。凡被说明为weekday类型变量的取值只能是七天中的某一天。
2. 枚举变量的说明
如同结构和联合一样,枚举变量也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即先定义后说明,同时定义说明或直接说明。
设有变量a,b,c被说明为上述的weekday,可采用下述任一种方式:
enum weekday{ sun,mou,tue,wed,thu,fri,sat };
enum weekday a,b,c;
或者为:
enum weekday{ sun,mou,tue,wed,thu,fri,sat }a,b,c;
或者为:
enum { sun,mou,tue,wed,thu,fri,sat }a,b,c;
11.10.2 枚举类型变量的赋值和使用
枚举类型在使用中有以下规定:
1. 枚举值是常量,不是变量。不能在程序中用赋值语句再对它赋值。
例如对枚举weekday的元素再作以下赋值:
sun=5;
mon=2;
sun=mon;
都是错误的。
2. 枚举元素本身由系统定义了一个表示序号的数值,从0开始顺序定义为0,1,2…。如在weekday中,sun值为0,mon值为1,…,sat值为6。
【例11.10】
main(){
enum weekday
{ sun,mon,tue,wed,thu,fri,sat } a,b,c;
a=sun;
b=mon;
c=tue;
printf("%d,%d,%d",a,b,c);
}

说明:
只能把枚举值赋予枚举变量,不能把元素的数值直接赋予枚举变量。如:
a=sum;
b=mon;
是正确的。而:
a=0;
b=1;
是错误的。如一定要把数值赋予枚举变量,则必须用强制类型转换。
如:
a=(enum weekday)2;
其意义是将顺序号为2的枚举元素赋予枚举变量a,相当于:
a=tue;
还应该说明的是枚举元素不是字符常量也不是字符串常量,使用时不要加单、双引号。
【例11.11】
main(){
enum body
{ a,b,c,d } month[31],j;
int i;
j=a;
for(i=1;i<=30;i++){
month[i]=j;
j++;
if (j>d) j=a;
}
for(i=1;i<=30;i++){
switch(month[i])
{
case a:printf(" %2d %c\t",i,'a'); break;
case b:printf(" %2d %c\t",i,'b'); break;
case c:printf(" %2d %c\t",i,'c'); break;
case d:printf(" %2d %c\t",i,'d'); break;
default:break;
}
}
printf("\n");
}

网友A:
标记,晚上奖励裤子一条

网友B:
typedef enum {                          // API function return codes
    ADI_INT_RESULT_SUCCESS=0,                       // generic success
    ADI_INT_RESULT_FAILED=1,                        // generic failure

    ADI_INT_RESULT_START=ADI_INT_ENUMERATION_START, // 0x50000 - starting point

    ADI_INT_RESULT_INVALID_IVG,                     // 0x50001 - invalid interrupt vector group
    ADI_INT_RESULT_INVALID_PERIPHERAL_ID,           // 0x50002 - invalid peripheral
    ADI_INT_RESULT_NOT_INITIALIZED,                 // 0x50003 - interrupt manager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
    ADI_INT_RESULT_NO_MEMORY,                       // 0x50004 - insufficient memory to complete the operation
    ADI_INT_RESULT_ASSERTED,                        // 0x50005 - interrupt is asserted
    ADI_INT_RESULT_NOT_ASSERTED,                    // 0x50006 - interrupt is not asserted
    ADI_INT_RESULT_HANDLER_NOT_FOUND,               // 0x50007 - the given handler was not found in the chain
    ADI_INT_RESULT_BAD_SECONDARY_MEMORY_SIZE        // 0x50008 - the ADI_INT_SECONDARY_MEMORY macro is invalid (internal error)
} ADI_INT_RESULT;

ADI_INT_RESULT adi_int_Init(        // Initializes the interrupt manager
    void            *pMemory,           // pointer to memory
    const size_t    MemorySize,         // size of the memory (in bytes)
    u32             *pMaxEntries,       // number of secondary handlers supported
    void            *pEnterCriticalArg  // parameter for enter critical region
);

各位大哥看看这个枚举是个啥意思呢,下面这个定义我怎么看不懂是啥意思呢?

网友C:
常识普及

网友D:
ADI_INT_RESULT adi_int_Init(        // Initializes the interrupt manager
    void            *pMemory,           // pointer to memory
    const size_t    MemorySize,         // size of the memory (in bytes)
    u32             *pMaxEntries,       // number of secondary handlers supported
    void            *pEnterCriticalArg  // parameter for enter critical region
);

这和普通的函数声明有区别吗?不就是返回值是个枚举类型的值吗?

网友B:
楼上,没有区别,就是返回值是一个枚举型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