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ASCII码字体出错

楼主(2011-01-14):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8x8ASCII[][8] = {
/* 空格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  */
,{
   ___XX___,
   __XXXX__,
   __XXXX__,
   ___XX___,
   ___XX___,
   ________,
   ___XX___,
   ________} };
为什么我在Keil定义上面FONT8x8ASCII就提示出错
T.C(12):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13):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14):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15):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16):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17):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18):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19):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23): error C202: '___XX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24): error C202: '__XXXX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25): error C202: '__XXXX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26): error C202: '___XX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27): error C202: '___XX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28):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29): error C202: '___XX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T.C(30): error C202: '________':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ASCII字符要用'',比如'A'
字符串用"".....

楼主:
1.以上在ADS上定义是没有问题的.
2.在Keil中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8x8ASCII[][8] = {
/* 空格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  */
,{
   "___XX___",
   "__XXXX__",
   "__XXXX__",
   "___XX___",
   "___XX___",
   "________",
   "___XX___",
   "________"} };
出错:T.C(13): error C243: 'array[]': string out of bounds

网友A:
FONT8x8ASCII[][8]改成FONT8x8ASCII[][9]

楼主:
改了,一样的错误

网友A:
''只能用于单个字符
""这个用于字符串
真怀疑你是不是写程序的

网友B:
main()
{
code  char  FONT8x8ASCII[][8] = {
/* 空格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XX___",
    "__XXXX__",
    "__XXXX__",
    "___XX___",
    "___XX___",
    "________",
    "___XX___",
    "________" };

}
//*******************************************

RSEG  ?CO?LEDLS
FONT8x8ASCII?142: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X' ,'X' ,'_' ,'_' ,'_'
DB  '_' ,'_' ,'X' ,'X' ,'X' ,'X' ,'_' ,'_'
DB  '_' ,'_' ,'X' ,'X' ,'X' ,'X' ,'_' ,'_'
DB  '_' ,'_' ,'_' ,'X' ,'X' ,'_' ,'_' ,'_'
DB  '_' ,'_' ,'_' ,'X' ,'X'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DB  '_' ,'_' ,'_' ,'X' ,'X' ,'_' ,'_' ,'_'
DB  '_' ,'_' ,'_' ,'_' ,'_' ,'_' ,'_' ,'_'

网友C:
应该是有头文件没包含进来
________这个都没有定义
#define ________         0x00
#define _______X         0x01
#define ______X_         0x02
#define ______XX         0x03
#define _____X__         0x04
#define _____X_X         0x05
如: